可以把4个3s电池串联成12s的电池用吗?

楼主(2012-12-07):
如题,可以把4个3s电池串联成12s电池用吗?同意个品牌 ,新旧类似的电池。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问题,最好看看每个电池的实际容量,越接近越好。

试用后测试一下看看每块电池有无过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问题,最好看看每个电池的实际容量,越接近越好。

试用后测试一下看看每块电池有无过放电。

网友:
电池一致性好,同厂家同规格,新旧程度相同,没问题。

网友:
建议不要大电流放电,否则电池的接电小铝片容易烧短

网友:
效果肯定不如 12S的  各种差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用,但是阻抗会增加,线越长损耗和电阻也越大,尤其以接头处最大!而且每片的精度和同步性都不同!建议不这样,最多用6S串,4S都不建议串。

网友:
理论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不建议,容易导致某片 或者某几片电芯过放。

网友:
楼主你要考虑电阻,

网友:
只要电池容量,放电C数一样就行。放心用吧。

600/700的12S电大部分都是用两个6S电串联的。

网友:
在同一品牌的基础上,必须同容量,电池的新旧程度必须查不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即使是同品牌电池,最好电池是同一批号的。有些低档次的电池,不是同一批号不能保障电芯是一致的(即使毫安数、电压一样)。LZ应该懂得

网友B(2013-07-15):
内阻要接近的。
如果为了用3S穿12S就不必了, 价格和买两个6S差不多。

网友C(2013-08-25):
这个很有难度,电池毕竟是个危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