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回来装WARP360

楼主(2012-12-07):
先来看看一个晚上的成果

换个角度欣赏一下

凌乱的现场,收拾一下准备上班

出差回来,360也到了。吃了晚餐8点开始到现在基本搞定。
手机发图太慢,白天再上

出差回来,一个蓝色的包裹放在办公桌,拆开了又是一个小纸箱

再拆开,原来是WARP 360

开苞看一下,尾管和大桨固定在纸箱上面
头罩占了纸箱70%,其他就一个小纸盒

拿出最大的看看,轻纱遮盖之下半露娇容

脱开了看一下,露红了
晚上打开U盘,按说明书顺序装机

大写:壹,桨夹

打开来看看

桨夹的碳纤板厚度2.1mm

大写:贰 一字盘(以前都叫十字盘,都叫斜盘就不会错了)

倾斜盘装好的样子

楼主:
先说说昨晚的安装感受:1.装的过程还可以,没有感觉太难装,可能是因为我是按照说明书顺序装的
2.由于以前装450pro的时候追求完美布线,有过一次全部装好所有东西再盖另外一边侧板的经历,感觉WARP360也是一样最后盖侧板
3.当然安装的过程也是有一点小问题的,上图的时候一一说明
4.到目前为止的最大问题就是球头紧,强烈建议厂家附送球头刀,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要不就从新开球头扣的模具(虽然我有喜路宝的球头刀)
5.装这个鸡其实不需要说明书也可以,每包配件的大写中文就是安装顺序,旁边是小写数字是说明书的安装号(猜的,不知道对不),很贴心的,还有标有重量,这个赞一下
下面继续

大写:叁  FL连杆 10.3g

打开看,只有3颗铜垫片,薄的只有一颗,&*&&%¥……*

刚才错骂厂家了,薄的2颗因为有油,粘在一起了
装好了,球头扣外边有毛刺,用锉刀修了一下,用卡尺量好长度39mm

大写:肆 主轴和中联 42.5g

同样拆开看看,中联是铝的,中联有小平台的一面在顶上,装起
几颗螺丝说一下,2颗最短的是横轴螺丝,2颗长的是桨夹螺丝,剩下一颗是锁中联和主轴的,中联开有螺牙
这里有个问题中联螺丝拧不到底,由于螺丝头部和沉头孔部分有干涉(不知道大家能理解不,再补图吧),中联和主轴现在是有晃动的

全部装好,1234组合起来看一下,还是蛮漂亮的

大写:伍 说明书步骤 7 8 9   尾波箱  26g

我rp不错,尾轴皮带轮的弹簧销是安装好的,4颗短螺丝拧碳板 4颗长螺丝穿尾管,搞定
无压力!

大写:陆  L臂,带尼龙套的(不知道是不是铁氟龙) 4.6g

打开来,装了10min装不进,后来翻出2.5的丝锥,找丝锥用了8min(),半min搞定
这个不能怪厂家,处女嘛,是紧一点的好

大写:柒  尾桨夹 塑料的 拧2个球头,忒简单了

大写:捌  尾桨,尾桨夹轴承,尾中联.....  14g

打开看一下,有人吐槽这里要一颗螺钉穿五个洞%&*&*&……¥¥#
其实打洞是男人的强项嘛
我的办法搞牙签来,两边都穿一下,剩下的就简单了
建议厂家这个配件包配牙签一根

大写:玖 螃蟹爪  6.0g

这个说一下,用的是大一号的轴承,铜套可以做得比较厚,开的牙是粗牙,拧上蟹爪很踏实的说
至于那个塑料摇臂的销子,有人说要用台钳,很难搞,我用球头钳搞的的,不难,我的球头钳的图片到时候再补

到这里尾巴全部完成,说一下,所有球头扣都要用球头刀扩一下,一点一点扩,别一下搞大了

网友:
  不留后患~~

网友:
头罩把这机给毁了

网友:
装的顺利么?看了其他人的装机贴,感觉很难装

网友:
没有冲动的感觉

网友:
头罩挺漂亮的啊

网友:
无尾撑的感觉真特别

楼主:
图传多了,速度好慢,开新楼

大写:拾 陀螺 设备 安装板  9g 这个拧2个十字沉头螺丝,搞定

大写:拾壹  主轴座  14.1g

大写:拾贰  舵机安装板 5.4g 我的舵机耳朵单洞的,没有用完零件,又轻了一点

大写:拾叁  舵臂,这个舵臂比较牛,和原来的塑料舵臂装在一起,刚度刚刚的

大写:拾肆  这个数字不吉利(其实是装机晕了,忘照了
我的RP比较好,这个没有歪,转起来很顺哦

大写:拾伍  这个是尾连杆,套起 拧上  扩扣 收工

大写:拾陆,这个包只能看看,没有工作可以做的

看看就看看吧,权当休息

大写:拾柒  大齿盘和小齿盘 35g

大齿盘中间有一条骨的一面上螺钉

大齿盘背面,中间没有骨,平的,上螺母,对角上紧就可以,你上不上胶我不管,反正我上了

中心座装上看看

翻过来时小齿盘,全皮带传动,应该还不错(goblin也是全皮带,还好,很安静)

大写:拾捌  电机座  16.5g

打开以后,齿轮 机米  2颗螺丝  还有一个定中心用的安装工装

装起来,电机固定螺丝说一下,12.9级的半圆头内六角

螺丝特写一下,有牌子,有级别,就是好螺丝

网友:
有点别扭~

楼主:
准备工作搞完,开始搞机身

大写:拾玖 机身附件,这个头罩固定柱是尼龙的,机加工的

大写:贰拾  电池板,这个拆开只有半边螺丝,人家厂家强制要求先搞一边

大写:贰拾壹  电机座加强板  侧板加强支柱

大写:贰拾贰   尾管座, 半夜了,手抖,照胡了

大写:贰拾叁  侧板,   一边大舵机孔,一边小舵机孔,赞一个

来个清晰的,发了这几个才可以又开工
前面的开一个苞,搞定一个
现在这个要开好几个才有活干

大写:贰拾肆  脚架

大写:贰拾伍   主轴固定环

大写:贰拾陆  电机皮带,大齿盘垫圈

大写:贰拾柒 斜盘连杆

搞定收工,电子设备差通电调试,待续

网友A:
碳纤的大浆夹觉得不可靠啊!

网友:
蛮漂亮  真特别

网友:
那个中联就准备那么晃折飞吗?和尾中联一样的设计还真是头一次见到啊

网友B:
据说生产厂家在广东的。

网友:
新颖的设计和有待检验的性能 楼主早日试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生产厂家在广东的。

这个有必要纠结吗?
现在模型基本都是国内制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纤的大浆夹觉得不可靠啊!

开始我也存在这个顾虑,但是看到在3DX看到360后才发现那碳纤浆夹好厚啊,后来compass的7HV炸鸡后没备用机,360上场,也炸了,两片大浆都碎了,浆夹没事。

网友:
小东西很精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必要纠结吗?
现在模型基本都是国内制造的。

这个当然要看重了,这个说明我们国民做出来的产品得到,全世界人民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当然要看重了,这个说明我们国民做出来的产品得到,全世界人民认可

早就得到了啊
你看全世界都拎着IP到处显摆呢

楼主:
电装搞好了,昨晚迫不及待的试飞,十分不爽,我用的2200 4s电池,飞机没有力
看了说明书,我的电机kv1320,
电池要求6s呀,赶快买电池去
对了飞机参数说4s也可以用,是不是4s版本的电机kv不一样呀!

网友:
  碳纤浆夹 NIU B !

楼主:
4s配置有没有厂家的人,给个说法呀

网友:
這JJ有點像鳥

网友D:
继续啊,视频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继续啊,视频呢
等电池

网友:
4s 耍用2100kv的個盒外有寫

网友F:
电池是个麻烦。1400 6S你会发现重心偏后。我最后1550 3S 串
联。差点重心。凑合了。再重总重就超标了。这样下来1090g。比限值还是高了60g。

网友:
卵仔!你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