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折弯机的视频 什么原理啊

楼主(2012-12-07):
(无正文)

网友:
原理不难理解呀

网友:
弹簧机原理

网友:
是前面那个圆柱把钢丝折弯的

网友:
效率很高。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
和弹簧机原理一样的。

网友:
这个视频以前就有发过啊

网友:
数控弯 包括送料 折弯 气压杆 电磁阀

网友:
跟车床一样 需要控卡 驱动卡 驱动软件 专门g代码生成软件

网友:
想知道是咋把丝折断的!!!

网友:
来顶顶。之前有人发过了

网友A:
没看明白是怎么切断的,难道是都已经断好一样长度的钢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怎么切断的,难道是都已经断好一样长度的钢丝吗。

注意那个方块,是可升降的;
降到底是空刀;升到中位是滚刀; 升到高位就是切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那个方块,是可升降的;
降到底是空刀;升到中位是滚刀; 升到高位就是切刀;

好像不是用这种方式剪切的,如果方块是下刀的话,他没有上刀 。
上面的吐丝口不足以切断钢丝只能把钢丝顶弯。

网友C:
数控弯箍机

钢筋出口的那个小方口就是固定刀座,动刀片在里面相同错开的位置,向外顶的时候切断钢筋

原理简单 结构也不复杂 玩雕刻机的都能造

只是   伺服很贵。。。。

要两套大功率伺服 4KW往上的,一个负责动力传给压线排轮驱动钢筋前进,另一个折角度

还有个小的动作是调整出口转盘的销轴与出口之间的距离,这个估计是个小伺服吧   这个距离决定弯圆圈时的直径

切断只是液压油缸而已

这玩意天津建科是国内大头,一台设备卖20来万,由于门槛不高很多山寨小厂也开造了  用的空压机做切断动力  弯圆圈的功能也取消了  只是弯最简单的方箍  卖5万的都有

不过建筑行业不景气了,建筑机械的很多小厂要饿死了

网友:
精度很难,因为速度很高。

网友:
头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控弯箍机

钢筋出口的那个小方口就是固定刀座,动刀片在里面相同错开的位置,向外顶的时候切断钢筋

不是那个方块切断的,吐丝口距离方块有一定距离,要是这样方块上起来的话一定是把钢丝顶弯了。
这张图片说明不应该是那个方块上起来切断的,我瞬间抓图的,钢丝已经切断了,后面的钢丝还没有露出头来,
要是靠方块切断,吐丝口已经会有切断后的钢丝。
吐丝口的位置体积很小也藏不下切刀总成,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钢丝都已经断好了一段一段的再折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