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语音信号通道控制航模,可行性分析

楼主(2012-12-07):
手机语音信号通道控制航模,可行性分析和初步试验。
手机原理图 (凭印象的没有查资料)话筒---语音放大----A/D转换---编码(好像是PCM编码)---数据处理(加密调制控制等)发射 。接收部分:接收信号--放大---数据处理(去除控制解密纠错等)--放大---耳机。
联网原理图 手机---发射-----接收塔------运营商主机-------塔--------手机。在这个过程中要经过计算机处理。固有延时。大约是0.2秒。
我去年用两个手机 做过这个实验 :手机移动的两部 PPM-----介入手机A话筒------拨号---------手机B接通用耳机接触信号。发现这样行不通。 可以看我的博客
http://blog.163.com/xjsongchuan/blog/static/93399482201223830110
http://blog.163.com/xjsongchuan/blog/static/9339948220122384510205
估计是A/D转换上了出了问题 。PPM信号是模拟信号A/D转换成数字信号,还原时直接用数字信号推动耳机的。
抛砖引玉,看大家有什么招

网友A:
你太牛X了,等懂的人来评价

网友B:
手机不懂,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飞机飞到另一个塔了也就看不见了呀。总之帮顶了。

网友C:
好想法 技术改进后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D:
觉得PPM是不行的,因为PPM从0.5-1.5毫秒的时间内要传递所有的位置信号,如果位置有100个,那么PPM0.5-1.5毫秒这1毫秒将需分为100份,即时间上分辨率是10微秒,这是手机不行的。手机传递PCM信号是能行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07703&extra=

网友E(2013-01-06):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F:
觉得PPM是不行的,因为PPM从0.5-1.5毫秒的时间内要传递所有的位置信号

网友G:
用PCM吧, 估计波特率不会很高.
分辨率需要减小, 估计在48以内; 频率可能也需要减小, 低于 50Hz.
例如可以这样编码:
1Byte表示一个指令.
高2位为通道 00 - 方向, 01 - 升降, 02 - 油门, 04 - 副翼
低6位此通道的数值.(或者5Bit数值,加1Bit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