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Aurora 9 / 摇杆问题.控.

楼主(2012-12-07):
各位大虾们中午好..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是关于Hitec Aurora 9的。
鸡鸡:是Trex 600N.
控: Hitec aurora 9 + 9通接收.
两年

前些天调试的时候发现十字盘 歪了..以为一开始装机的时候没有归中所有舵机
就拆下来了全部水平,归中..

再看控的时候发现出问题了.. 偶是Mode 2 美国手,左手油门的。
发现看D/R Expo 的时候,发现出问题了。  遥控所有的摇杆都是在中点的,,

按到副翼 D/R Expo 的时候,发现并不是在中点,而是在图片绿色的地方。

需要把摇杆向右打大约30度左右。才会回到中线。..

偶滴码压.. 是不是RP 爆*。遥控现在才开始发神经,还是设置有问题... 请个大虾救命...

Aile

Aile

网友A:
你确定都完全居中啦??? 应该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都完全居中啦??? 应该不会的!

是呀。。
确定。灰常确定。。。。

摇杆微调什么的都是0。
如果没居中的话。 也不可能是在D/R Expo 中显示的哇。

不知道是不是 摇杆里面电容坏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感谢帮顶呀...似乎没人能救命...

网友C:
转动LS或者RS试一下

网友D:
我的也是,但是没有你的那么严重,偏了一丁点,通过monitor显示的时候还是正常中立的,这个真没办法,我的软件版本是1.07,只能期待hitec关刚推出新的固件,把中立点校正加进去,另外,建议你把当前的模型信息保存一下,然后重新建一个或者reset一下,有时候混控设置错了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东西,a9太强大了,刚开始的时候开关设置总是记错,悲剧了很久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动LS或者RS试一下

  谢谢大虾.~~

但是LS. RS 木有分配.. 所以转了也没有反映。

把所有的微调什么滴都动了一下,,木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但是没有你的那么严重,偏了一丁点,通过monitor显示的时候还是正常中立的,这个真没办法,我的软 ...

是哇。。 帅+强大..

你说滴都试过了.. 都是没反映...
不知道发邮件过去hitec 有没人理会我呢..

网友E:
A9可以进入工程模式校准摇杆的!

网友C:
V1.07的软件是肯定有问题的,我已经买了HPP22准备升级到V1.09,到时候看看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A9可以进入工程模式校准摇杆的!

大神,请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A9可以进入工程模式校准摇杆的!

求救呀~!~~

求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07的软件是肯定有问题的,我已经买了HPP22准备升级到V1.09,到时候看看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

唉。我滴软件是v,1.06 滴。

那都是虾米年代滴事情了....
升了记得告知一下详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我滴软件是v,1.06 滴。

那都是虾米年代滴事情了....

升级到了,1.09了,幸亏升级前保存了一下直机的参数,升级后,螺距,6通道不输出信号,重新导入数据,好了,绿屏一次。。。。不过依然喜欢这个遥控。。。。等高手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哇。。 帅+强大..

你说滴都试过了.. 都是没反映...

来试试这个吧。。。。我不保修,好了告诉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救呀~!~~

求大师指点。

哥们,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到了,1.09了,幸亏升级前保存了一下直机的参数,升级后,螺距,6通道不输出信号,重新导入数据,好了 ...

我也收到了韩国Hitec 滴回复了。

他也说了是软件滴问题。

Dear Jay,

Thank you for using our product. Can you please update your Aurora 9 with our latest firmware, Version 1.09(0) and test it again?

I think you would solve the problem, but if not, I'd like to introduce our distributor in your country for our checking.

Best regards,
Ryan

+++
哇噻。。。
不仅仅是升级这么简单滴丫..
还这么复杂。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F:
韩国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韩国控呀!

是呢.. 玩滴人少了.

麻烦就开始多了.. 但是这控很不错滴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了好了。。不好意思晚回复/

是滴。修好了。。修好了。。

不客气,要不是你发帖,我以为控就是那个样子,后来才发现那是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幸亏发现的早,要不然装机后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要不是你发帖,我以为控就是那个样子,后来才发现那是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幸亏发现的早,要不 ...

haha ..

是装在鸡鸡上了。 飞了好久, 忽然发现 十字盘歪了。
以为是撞鸡撞歪了.. 就拆了看。发觉没事。以为是舵机坏了.. 不归中...
拆了测试才发现,是控不归中...

郁闷极点呢..

现在少飞600N 噜.. 都在飞小鸡..
G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