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 三菱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2-12-07):
买了几套三菱 mr-j3-40a 和 hf-kp43的电机 准备做个雕刻机。
研究几天接线,终于可以在mach3 上运行了。
但是现在有几个问题没弄明白。

1: 在mach3里我设置好电机参数后,用g代码测试,每次都多转一点,比如我设的 电子齿轮CMX=65536
       CDV=125 (丝杆螺距5mm,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262144,每个脉冲进给量 10um),  然后mach3 里电机
      每转脉冲我设置的 100    每分钟 2000  加速度 300 。     然后用 g0 x100 测试 然后电机转了
      20圈 多6分之一转距离 。 走的越多,多转的就越多 不知道什么原因?

2: mach3 的脉冲属于  那种方式 ?  三菱伺服手册上写的 有两种方式 集电极和差动方式。
      我接法的是 NP NG 接 +5V    PP 和 PG 分别接 脉冲 和方向( 共阳极);

3: 三菱手册上 指令脉冲输入形式 有6种 ,不知道用哪个  ? 正逻辑3种,负逻辑3种:

4: cn1的信号线一插到伺服驱动器cn1口上,驱动器就吱吱响,声音不是很大。这个正常吗?

5:还有个问题    有个驱动器 al 24 报警 怎么弄 ? 手册上说 主电路异常。

问题不少 :)  请高手们给指导指导。。。

网友A:
三菱J3,MACH3,不太般配啊,建议将伺服手册连续看一个月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J3,MACH3,不太般配啊,建议将伺服手册连续看一个月就懂了

现在是可以在mahc3里控制,就是走的不准。例如 g0 x100 它可能走101 或 102那样,所以过来问问看大家遇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有米啊,这么好的伺服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电子齿轮没设置好 因为现在三菱编码器是按照2的几次方来计算的 不一定能整除100 所以你软件设置100肯定不对  你试试MACH3软件里每转脉冲设置 1024  CMX 设置256 CMD 设置1 我只举个例子 不一定符合你的螺距和单脉冲移动距离 其他要求你自己算  就是说 软件设置要和电子齿轮匹配 任何1个改变都有影响 这些一两句话说不清 你按我说的设置了  试试 自己就明白关系了 然后再去算你的螺距
第二个问题 MACH3输出脉冲加方向 不是双脉冲 高低电平在MACH3端口里面可以设置
第三个问题 第一种和第四种双脉冲 适用PLC  第三和第六适用AB相手轮或者编码器 你适用第二种0011H 或者第五种0001H  具体看你MACH3软件端口设置里选择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2013-01-10):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电子齿轮没设置好 因为现在三菱编码器是按照2的几次方来计算的 不一定能整除100 所以你软件设置 ...

赞赞赞赞

网友:
1x10^-3x262144/5=262144/5000=65536/1250=32768/625
cmx=32768
cdv=625
1脈衝1um
0011h或0001h
試試看,應該是電子齒輪設錯
還有,mr-j3應該是24v,你用5v也會動?
而且pp是脈衝,np是方向,你接這樣都能動?

网友:
说明写了,一脉冲是10um 就是0.01,螺距是10mm就是10mm转一圈,10/0.01=1000 你把脉冲设1000 就转一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