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升级3.0 尾巴温漂问题

楼主(2012-12-07):
升了3.0以后尾巴往右温漂 一阵一阵的  动力下降后 更明显  2.1的时候锁的刚刚的。。。。。。。怎么解决啊。。。。

网友:
3GX V3.0尾舵控制迴路在这次升级版本中也做了提升,使得尾舵左右自旋速率有更等速顺畅的表现
另外也延续了3GX与3G的一贯的尾舵风格"反应俐落"的特性
使得3GX V3.0尾舵不论是在高速航道或是急停时的尾舵表现,都可以明显让人感受到它优异的锁定表现

在这边要提醒飞友v3.0 尾舵的调整重点就是当遇到机头右自旋"瞬停"会回弹的现象时
可以朝以下两个步骤调整:
1.将尾舵伺服臂球头安装孔位往外移动---使伺服机在相同的尾舵行程下有更快的反应速度
2.尾控制系统为双推结构的,将尾舵控制臂球头安装孔位安装内孔,如..550/600/700

再加上调整介面内的尾舵反扭力补偿的数值调整,不论在何种飞行动作下,尾舵都可以锁的死死的

楼主:
晕  现在变成匀速自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  现在变成匀速自旋了。。。。

大大您好~
       請問尾舵是在鎖定模式嗎?

网友B:
什麼飛機? 尾舵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請問尾舵是在鎖定模式嗎?

这个问的好。。。。我还真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請問尾舵是在鎖定模式嗎?

是锁尾模式   我一直就没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锁尾模式   我一直就没动。。

楼主升级后有没有重新设置尾舵参数?今天试飞3.0版本,真的是不错,自旋改进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锁尾模式   我一直就没动。。

請問你是哪台直昇機、尾舵機,另外你感度設定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是哪台直昇機、尾舵機,另外你感度設定多少呢?

先调的450PROV2试试        600还没升。。。尾舵机是520   感度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调的450PROV2试试        600还没升。。。尾舵机是520   感度20。
大大您好~
     將3GX重新設定,並將感度提高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將3GX重新設定,並將感度提高試試!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如果还不行我换架飞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如果还不行我换架飞机试试。。。

請問你的遙控器是什麼型號?尾舵感度20,是低了點
另外在尾舵設定的第5項設定,450需設定成小直升機模式
第6項反扭力補償正反向設定在3GX面板朝上安裝時需設定為綠燈,朝下則設定為紅燈

設定完成後,推動油門搖桿檢查一下尾舵補償方向是否正確
正確的情況應該是油門由50%往上100%推動時,尾舵會往內做補償的預補
以及由50%往下0%,尾舵也是會往內做補償的預補

网友C:
我升级3.0以后也有这个现象!尾巴漂,动力好像也下降了!更重要的是 APS 居然不能设置HOME 点了,虽然我按亚拓的工程师的做法,把APS 的感度值调大,可以实现回航HOME 点了,但是 要等15秒钟,(JJ 上升,掉头后至少要等待15秒左右)才能开始回航HOME点或执行AB点的导航,。。。。我觉得太悬了,,,,所以折腾了3次3.0,最终还是回到2.1了。。。。悲剧啊,APS 不敢用3.0版本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升级3.0以后也有这个现象!尾巴漂,动力好像也下降了!更重要的是 APS 居然不能设置HOME 点了,虽然我按亚 ...

大大您好~
      請問你是用什麼控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請問你是用什麼控呢?

大大您好!我是天9 2代控!亚拓工程师的说法是他認為最有可能是APS和GPS的訊號在3GX 3.0版本內被認定太接近了,3GX V3.0加大了尾舵的控制範圍,所以設定的數值有可能被稀釋了,所以原来我加大了APS 的感度,虽然可以实现HOME点了,但要等待它回HOME点,JJ 上升转向后,要等待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您好!我是天9 2代控!亚拓工程师的说法是他認為最有可能是APS和GPS的訊號在3GX 3.0版本內被認定太接 ...

大大您好~
      你可以換支控試試嗎?看起來天9這支控感度範圍與我們理解的有所不同。

网友:
但我回到2.1以后,APS 能快速 准确 完成所有的指令,一切正常耶!

网友C:
为了买APS 特意买了支持APS 的天9,难道又要换控啊?没米了

楼主:
我用的t8fg

网友:
尾巴慢慢地飘啊飘~~~~

我的是从上往下看直升机,顺时针慢速飘,2.1的时候尾巴杠杠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了买APS 特意买了支持APS 的天9,难道又要换控啊?没米了

大大您好~

      你可以嘗試用V3.0版,然後再把3GX尾舵感度調高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你可以嘗試用V3.0版,然後再把3GX尾舵感度調高試試!

以后 想回到3.0再试吧 谢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麼飛機? 尾舵機?

请问正常来说600升级到3.0,尾单推的话尾巴有啥问题没?温漂或者啥的

网友:
3GX沒溫飄問題,尾飄是電裝設置或機件不順

网友:
有可能是尾舵的中立點沒抓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