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加热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2-12-07):
      自从收到加热模块,就把它装在了osd上,心想深圳温度永远也降不到5度以下,也测不出来什么效果,模块就装在上面不管它了。

      最近深圳一直下雨,出差回来一直也没飞过。今天飞了一把,第一个起降大概是六七分钟吧,OSD信息和图像一直都好好的,转头调整一下地面站,再看图传突然发现图像上没有OSD信息了,向同事确定了一下自己神智和眼神没有问题,叹了口气,决定把模块拔下来再试试。拔的时候手碰到OSD感觉温热,但记不清以前是否有这么热了。拔下模块再接电,OSD数据和相机画面又恢复正常,又飞了几个起降,一直到回家也没出现上述故障。由于后来发生了一次小炸机,脚架断了一根,心灵受到打击,神智有点混乱,忘了再摸下OSD温度,所以不知道模块是否真的是根电炉丝。

      分析了一下模块原理,类似增加了电阻之类的(我不懂瞎猜的)东西,反正就是把OSD憋热了就行了,但过热又不行了。结论:模块不能在非低温下使用,去冷的地方才能用,平时没事不要插在飞机上。

网友:
呵呵,就好像人一样……

网友:
又多了一个补丁?

网友:
什么东西啊,上图看看

网友:
IOSD发热是因为内部有BEC的原因,BEC要对整套wkm供电,对iosd内部电路供电,如果外接摄像头或图传,BEC也要对其供电,所以会有些发热。
适配器不是给IOSD加热的,他是将不同的输入信号调整到统一的信号标准,如果图像正常显示,就说明适配器模块起作用了。至于为何IOSD的数据消失了,我要把情况反馈给开发人员,我们之前得到的测试结果是不用适配器,IOSD信息会慢慢消失掉,加了适配器之后就正常显示了。
问一下您用的是z15还是其他的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SOD的BEC可以对WKM供电,那么装了ISOD原来那个电源模块就可以不装了吗?

哥们,目前根据DJI OSD的表现来看,我劝你一定要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OD的BEC可以对WKM供电,那么装了ISOD原来那个电源模块就可以不装了吗?

你还是装上吧,两个电源都供电,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还可以补上,安全些。而且你OSD数据里面的电压是靠电源模块测出来的,没有电源模块电压可能就显示不正常了。

网友:
深圳的朋友出问题了??没有关系距离DJI也不远,先安慰一下......

网友:
忘记装个温控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