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孔怎么加工呢

楼主(2012-12-07):
提示:

网友A:
粉末冶金的吧

网友B:
是在 我问过 但是忘记了

网友:
粉末冶金,预埋件,然后高温烧结脱去预埋件就成孔了。

网友C:
空心面也可以搓成很细.技术好也可以搓出两个孔的来,还可以盘成任何形状,如果拧个麻花应该是很简单的了.如果放在轧制钢材这样做就行了...

网友D:
以前实习时讲过,好像是先做成直槽的,再钻冷却孔,再加热后拧成麻花的,再做其他后加工

网友E:
预埋模芯,然后烧结成型时把模芯烧掉的。国产几个工具厂也能造了,据说德国有公司能够制造1毫米甚至小于一毫米的内冷麻花钻了。我们通常见到的都是直径8毫米以上的。

网友F:
板凳和楼上正解。、

网友G:
我不贪.让我知道如何生产二刃立铣刀我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