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效率的问题

楼主(2012-12-07):
首先我是菜鸟,发一个问题不要见笑, 手里有一支2820 KV 917的电机 如果改变线圈闸数或是漆包线的粗细,效率可以提高?

网友A:
每种规格的电机,都要和某一规格的螺旋桨搭配,才能发挥最大效率。KV值低的配大奖,KV值高的,配小浆,才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种规格的电机,都要和某一规格的螺旋桨搭配,才能发挥最大效率。KV值低的配大奖,KV值高的,配小浆,才能 ...

对头,正解

网友B:
使用更好的线材,更工整的绕线,更大的槽满率  是可以提高效率的

网友:
漆包线的匝数、粗细跟kv值有直接关系、、与效率的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更好的线材,更工整的绕线,更大的槽满率  是可以提高效率的

正解

网友:
超导体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