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把0.2MM 铣刀,操作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2-12-07):
给一朋友模具上刻小字(4MM),好贵呀,我都不敢用,40多呀,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吗,装夹要打表吧,同心度高才不易断!0.02行不??
买的0.2MM,0.3MM,0.5MM,0.8MM的超小刀

ER11筒夹头怎么也有两种呀!右边的夹头镙母是ER11-B型

试了一下,这是用1MM的铣刀刻的,刀太大了

过两天就到货了,我的电主轴也要用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平底尖刀呢 比这个好用多了吧  注意的就是 多买几把  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平底尖刀呢 比这个好用多了吧  注意的就是 多买几把  好换

小字,最小要下0.5MM深,尖刀不能用的,

网友:
一般也是用平底尖刀的,自己磨,刻字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网友B:
我也在用0.2的铣刀,不过是自己磨的,用PBC钻头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0.2的铣刀,不过是自己磨的,用PBC钻头改的

pcb钻头当铣刀你厉害

网友:
自己用平底尖刀试试磨一个啊 这个真是不敢用啊。
操作要注意的就是千万别断了。

网友:
0.2刀尖,转速22000-24000,买条钨钢棒,这个自己磨的合算,

网友:
刻字,一直用平底尖刀的飘过
好像一般雕电火花模具才用这么小的立铣刀,直接干硬材料一般都是平底尖刀

网友:
以前经常自己磨0.15以下的雕字刀,用进口的LBK圆刀条磨

网友:
没见过那么小的铣刀。。。。。

网友:
要在显微镜下磨

网友:
这么贵啊,改行卖刀算了,
我从来不用买的锥刀,次品率大啊,
用0.2的就这么紧张 我常用 0.2以下的刀
自己磨制

网友:
紫铜做电极  做过的,5厘米*3厘米左右 汉字加字符100多个 都能做出来
你做1厘米左右的字 也不要这么小的刀吧

网友(2013-01-15):
找个电火花腐蚀多好呢!可以编程的,什么大小和字体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