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1啊虎1。。。啥回事啊

楼主(2012-12-07):
恒龙的货,按钥匙键扎扎扎扎着火之后,就B~B~B~B声音越来越小~没了,再按一下钥匙键,重复这样,试过这样情况的说下什么原因

楼主:
自个儿顶一个

网友:
楼下解析。。。

网友A:
车身电池没电了,多试几次会连启动都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身电池没电了,多试几次会连启动都没办法

电池电量充足了,测过是电压7.4V,会不会是电路板坏了,还是遥控坏了,有时候打着火声音过后,是怠速声音,但是遥控走不动,开炮和机枪键怎么按都没反应,就一直怠速声音,关也关不了,只能拔电池

楼主:
继续在线等,,,,急啊!

网友B:
哥们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7.4V也叫有电?7.2V的镍电池充电到8.4V才叫满电,如果去到7.3V左右,坦克基本就动不了了。

网友:
恒龙的垃圾遥控迟早要换的

网友:
是不是用了编程功能了

网友C:
9楼正解~~~其他的人在想什么~~~hl坦克配的是镍氢电池啊~~满电要8.4v以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7.4V也叫有电?7.2V的镍电池充电到8.4V才叫满电,如果去到7.3V左右,坦克基本就 ...

我是玩车过来玩的,只有2s锂电充满才8.4V,镍氢电充满还没测过,刚刚用了个11V的试了,同样情况

楼主:
11V还是同样情况啊~~~~~神马没电啊????到底啥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玩车过来玩的,只有2s锂电充满才8.4V,镍氢电充满还没测过,刚刚用了个11V的试了,同样情况

镍氢充电电池,单节冲满是1.41-1.43.6节就是8.46-8.58

网友B:
已烧。11V,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充电电池,单节冲满是1.41-1.43.6节就是8.46-8.58

1.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烧。11V,不解释

没事,还是同样情况

网友:
遥控上,车上的晶振拔出来重新插上试试,还不行电池又有电的话,估计是接晶振的那个电路板有问题了,得用排查法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9楼正解~~~其他的人在想什么~~~hl坦克配的是镍氢电池啊~~满电要8.4v以上啊~

恒龙标配的是镍镉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池电量充足了,测过是电压7.4V,会不会是电路板坏了,还是遥控坏了,有时候打着火声音过后,是怠速声音 ...

今早在设备科用最精确的万用表测了,充满电8.4763V

网友:
建议楼主到4S店修理

网友:
要用排除法一个一个查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 啊,果断换内脏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应是没电了.充满后一切正常.

网友:
难道是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