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1KG木艇乱造......

楼主(2012-12-07):
网上下的图纸,老外的F1-1KG艇型,2mm椴木层板做骨架,肋板,1mm桐木片蒙皮,打算用树脂和玻璃布加强,全长50cm.

网友A:
晕  为嘛截断啊  桐木水泡后还是很容易弯曲定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为嘛截断啊  桐木水泡后还是很容易弯曲定型的

不想勉强,太受力的位置怕会导致骨架变形,毕竟骨架用的板材不是很厚

网友:
截断外观不是很顺滑吧。

网友:
2mm弄玻璃钢贴一层强度够了

网友B:
顶楼主,我也做了这个,但是只是弄了龙骨,可是蒙皮不会弄了。。感觉图纸有点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我也做了这个,但是只是弄了龙骨,可是蒙皮不会弄了。。感觉图纸有点问题呢

我也是第一次弄,你蒙皮可以用薄点的,先搞块大块的蒙中间较平坦的部分,有弧度的可以小块拼,你看我上面的蒙皮之间的分界线就知道了,图纸没啥问题的,蒙出来跟他图纸上的没啥区别,关键是那块弯曲受力的肋板最好拿小木条加固支撑一下,以免受力变形,造成船体扭曲。

网友C:
木片裁断后船底线型不够顺滑。
整片不好蒙板可以把木片裁成1公分左右宽来蒙板啊。

网友:
主要是内部不知道怎么弄,还有船体上半部分如何粘合,期待楼主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片裁断后船底线型不够顺滑。
整片不好蒙板可以把木片裁成1公分左右宽来蒙板啊。

呵呵,谢谢贾师指点啊,我也是第一次做,手比较潮,没啥经验!俺是打算蒙完之后,靠打磨顺滑一下整个曲线,再包一层玻璃纤维,然后再上原子灰,打磨好了上个漆。有无问题呢?动力想上个无刷2848,多少KV比较合适呢?桨多大合适?请贾师指教指教啊!

网友D:
會不會超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超重

重量不是问题,只要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不是问题,只要好看

那就是+1KG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贾师指点啊,我也是第一次做,手比较潮,没啥经验!俺是打算蒙完之后,靠打磨顺滑一下整个曲线 ...

木片做船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很容易推倒重来。
木片切断蒙板不光是线型不够顺滑,还有木片本身的强度没有用到,木片的强度用到后船壳就可以做的很轻巧。通过原子灰来修正线型船壳会比较重,强度还不一定好。
关于电机电池的搭配你可以请教JJKUO,玩F11KG他比我更有经验。

网友:
老賈拱我說..就說知道的...目前我知道國內今年3和世錦賽破記錄都是用蠍子的IS28內轉 3000~3600KV都有人用,配6SLipo槳用直徑30螺距不詳

楼主:
多谢贾师和JJKUO的热心指导!

网友:
哦八十年代也做过

楼主:
呵呵,看来这船型勾起很多老师傅的回忆啊,我是个新手,见着哪个逮哪个做而已

网友:
都不错的东西。

网友(2013-01-20):
现在玩F1的人几乎没有了,自己的F1-V3.5在做箱子里面等着发霉

网友E:
楼主.求图纸.81096359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