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小油直500起飞问题

楼主(2012-12-07):
新手入手黑鹰500油直,油门在低 中 高 对应螺距为-3 ,5,12。油门加到最大飞机都没有离地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螺距,楼下接着

网友:
舍不得离开地球的怀抱

网友A:
油曲线 动过没?

网友:
转数不够!没螺距!也就这几种  都排出一下  呵呵

网友:
发动机没调好吧

网友:
九成是转数不够

网友:
是不是太富油了

网友B:
螺距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反了

哥们儿,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曲线 动过没?

油门曲线没有动,就调了螺距曲线

网友:
发动机转速不够
这个飞机配的15级发动机动力就是严重不足,就是把发动机调好也只能勉强飞下悬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儿,能说的详细点吗

螺距通道反了 变过来就行了

网友:
不懂 我也新手

网友C(2013-01-13):
问题还是螺距的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螺距反了。
确认调机无误的情况下,在控里设置螺距通道反相。(通常为第6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