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两根电源线不接也能工作,现在没有烙铁,是不是可以不焊呀

楼主(2012-12-07):
naza两根电源线不接也能工作,现在没有烙铁,是不是可以不焊呀

网友A:
你用的是电调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电调的电

是的呀,就是想知道,直接用电调的电,是不是电源线就不用焊了,关键是没有烙铁,又急着玩,呵呵

网友:
不要用电调的电源比较好

网友A:
   最好还是用专用的模块,毕竟电调的电稳定性没有专用模块的稳定。甚至可以的话,你要把电调的红线给挑了,或者保留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用专用的模块,毕竟电调的电稳定性没有专用模块的稳定。甚至可以的话,你要把电调的红线给挑了, ...

嗯,找时间让人帮焊下,哈哈

网友:
长远看还是赶紧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