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来讨论一下,这零件怎么加工才省成本

楼主(2012-12-07):
公司有一个零件想加工,尺寸是300X262X15,钢或铝都行,大概生产100-200件。
开模呢,还是CNC加工,如果开模用什么技术来铸造。费用大概都是多少

因为手工铣质量参差不齐,没法标准化。所以目前基本上是想用CNC。但是管理层比较倾向模具。

行业比较萧条,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做才能省点成本

网友A:
CNC内直角没法做到  还是开模具吧

网友B:
线切割吧。

网友:
线切割外形,然后CNC加工孔槽

网友C:
加工中心最快。中间两个缺口如不能改为圆形避空位,可以用飞刀飞出。

网友D:
楼主公司规模多大?
产品工艺由生产部门安排,其实生产最怕是外行领 导内行...
如果是外发的,多找几家报价就是了.

网友E:
材料需确定,如果是钢件铸造不靠谱,铝件用普通低压铸造还沾边,图纸设计的工艺性建议多研究研究。

网友F:
直接加工出来就是,找机加工的会给你想办法

网友:
还是不用省钱的好

网友G:
这个没标公差,如果精度要求高还是直接CNC实惠。

网友H:
加工中心直角位人家会搞好,用火花清角很快

网友I:
要是铝的话  一共只有200件  肯定是cnc最快 最划算

其他都不用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C内直角没法做到  还是开模具吧

没有内直角,都是带啊度的

网友J:
看图像钣金件,激光加工后折弯吧,或者数控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吧。

线切割完还是得上NC,也许会省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中心最快。中间两个缺口如不能改为圆形避空位,可以用飞刀飞出。

那个切口是用来避免圆角的,是可以圆形的。普通NC很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公司规模多大?
产品工艺由生产部门安排,其实生产最怕是外行领 导内行...
如果是外发的,多找几家报价就 ...

规模一般般,领 导都喜欢干这种事,一次投资永久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需确定,如果是钢件铸造不靠谱,铝件用普通低压铸造还沾边,图纸设计的工艺性建议多研究研究。

低压铸造价格大概多少,可以直接铸出通孔吗,出来的零件会不会有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标公差,如果精度要求高还是直接CNC实惠。

精度只是19的沉孔高点,其余的都螺丝通孔

网友K:
支持cnc哦。神马开模的,又不是必须开,又不是几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加工出来就是,找机加工的会给你想办法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工中心直角位人家会搞好,用火花清角很快

懂了,就不需要做那缺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铝的话  一共只有200件  肯定是cnc最快 最划算

其他都不用考虑了

好吧,量太少了,只能上CN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图像钣金件,激光加工后折弯吧,或者数控冲

不是,是一块实心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cnc哦。神马开模的,又不是必须开,又不是几万件。

好吧,CNC加工的速度比较慢,只能这样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吧,CNC加工的速度比较慢,只能这样了

才200个,不会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才200个,不会慢的。

一两个月估计是要的,除非很空闲的厂

网友L:
两百件要一个月?那他们真的吃西北风了。

网友M:
100-200件就別想開模的事了
數控氧乙炔下鋼料
CNC銑床加工最快也最省錢

手動銑床也可以啦
別去想線切割
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两百件要一个月?那他们真的吃西北风了。

不懂,我们基本上都一直被拖件啊。
有时候加工点东西都要十天半个月的,不天天去盯着不干你的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100-200件就別想開模的事了
數控氧乙炔下鋼料
CNC銑床加工最快也最省錢

大概在生产多少件,开模才会比CNC加工实惠呢。
也许以后会用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一块实心的板

原来是视觉角度的问题。仔细看了下,很少板子用这个角度来表示的。造成了误解,猛一看,确实像钣金折弯件

网友N:
开模费用很贵,你这样的模具费估计上万元吧,生产几万件还可以考虑。

网友O:
{生产最怕是外行领 导内行...}

这图纸没有精度、粗糙度要求,本身就是外行画的。

要是这样,我师傅要骂死的

网友G:
如果是铝压铸,这套模具凑合一下也得3万以上。200个分摊下来150一个,加工和材料成本算30,大概180~200一个。
如果是CNC的话带工带料可能这个价格不一定做的下来。但是精度肯定是CNC高。如果压好以后再CNC那就不划算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两个月估计是要的,除非很空闲的厂

100个小时的事 需要个把月 啥工厂这么低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两个月估计是要的,除非很空闲的厂

估计这是国企中的国企了,慢到这个程度,可以吉尼斯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帮着顶下

网友:
非常想不明白楼上那些说线切割加工的,为了线切割够慢够贵吗?

网友:
一两百个开模不合算吧!

网友P:
因为手工铣质量参差不齐,没法标准化。所以目前基本上是想用CNC。但是管理层比较倾向模具。
==============================================================
乱猜 楼主是员工,老婆是领 导

铸铝要考虑平面变形
用线切割下料是浪费
外形要求不高的话用水刀下料,或是下毛胚用飞刀。
那切口个人觉得是工艺槽
找人把图纸先搞出来再来讨论生产可能会好些

网友Q:
模具不合适,如果以后要修改什么的,都不方便,
CNC。。。铝!

网友R:
100~200件,看来还是乖乖用CNC吧,正批量大的话,就开压铸模,用铝合金,精度和效率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开模费用很贵,你这样的模具费估计上万元吧,生产几万件还可以考虑。

没那么便宜吧,如果是上万是可以接受的,平均一片分摊才100块左右。CNC做一块也得2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生产最怕是外行领 导内行...}

这图纸没有精度、粗糙度要求,本身就是外行画的。

有备注精度和光洁度的。只是我截图没有截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铝压铸,这套模具凑合一下也得3万以上。200个分摊下来150一个,加工和材料成本算30,大概180~200一个 ...

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0个小时的事 需要个把月 啥工厂这么低的效率

我们这边的工厂都不太淡,加工起来也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P:
因为手工铣质量参差不齐,没法标准化。所以目前基本上是想用CNC。但是管理层比较倾向模具。
============= ...

哈,猜错了,我还当不上这老板啊

网友:
等离子切割 或者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Q:
模具不合适,如果以后要修改什么的,都不方便,
CNC。。。铝!

谢谢。就这么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100~200件,看来还是乖乖用CNC吧,正批量大的话,就开压铸模,用铝合金,精度和效率都好。

压铸模价格怎么样呢。跟注塑模具比起来哪个高点

网友R:
肯定压铸模贵的,因为要高温高压的,对模具材料的耐热性和强度都有更高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低压铸造价格大概多少,可以直接铸出通孔吗,出来的零件会不会有气泡

低压铸造可以直接铸出通孔,拔模斜度比压铸偏大,出来的零件有气泡可能性不大;铸造有铸造的工艺要求,加工有加工艺艺要求 ;设计应该参考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R:
肯定压铸模贵的,因为要高温高压的,对模具材料的耐热性和强度都有更高的要求。

网友S:
那个内直角,能不能不用直角啊,一两百件,开个毛的模具啊,用压铸 出个毛培,还得去攻丝,,,,,,用加工中心吧,200件 也很快。你那什么管理层啊? 还有这张图出的也那么烂,估计是个草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压铸造可以直接铸出通孔,拔模斜度比压铸偏大,出来的零件有气泡可能性不大;铸造有铸造的工艺要求,加 ...

斜度问题不大,都是螺丝孔,只要不偏差太大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S:
那个内直角,能不能不用直角啊,一两百件,开个毛的模具啊,用压铸 出个毛培,还得去攻丝,,,,,,用加工 ...

确实是比较简单的图,直角都可以用圆角代替。老板想开模一方面是想要标准化,一方面是生产速度快。只是价格不太划算。罢了罢了

网友T:
可以考虑,精密铸造。蜡模。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可以考虑,精密铸造。蜡模。

是啊,失蜡铸造可以铸出比较精密的零件,但是据说蜡模会收缩变形,不知道有多大程度的变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