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收油门,机尾顺时针移动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2-07):
如题,无副翼,3GY陀螺,DS420尾舵。请高手帮忙啦,不胜感激。

网友A:
什么飞机啊?看看你三轴是否设置了尾舵混空,不然就提高感度试试看吧

楼主:
再次问,请各种老鸟帮忙啊.机子是亚拓改的无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啊?看看你三轴是否设置了尾舵混空,不然就提高感度试试看吧

设了混控了,提高感度后就追踪了.

网友:
只用过vbar的混空,你的哪个三轴没见过设置界面,如果你设置混空,需要找对混空的中立位置,或者干脆劝你,关掉那个吧,你不会设置,胡乱设置只会增加你的困扰。如果感度提高就金鱼尾,检查振动,和尾推的虚位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