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摇臂连杆,舵机输出轴直接串入舵面旋转轴内是否可行 ...
不加摇臂连杆,舵机输出轴直接串入舵面旋转轴内是否可行。

楼主(2012-12-07):
为了减少虚位,和连接上的方便。是否可以不加摇臂连杆,将
舵机
输出轴直接串入舵面旋转轴内是否可行,粘牢即可?求解。

网友A:
同顶,最好画一个图来看看

楼主:
就是将舵机输出端直接和舵面的旋转铰链粘在一起。

网友B:
你这个想法不可行

网友C:
我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似乎不行,因为倾斜盘的动作不是定轴转动能实现的,在三个舵机的共同作用下,更像是平动+定点转动,非常复杂

网友D:
怎么听不懂?

网友E:
应该可行吧,LZ可以试试

网友F:
尾桨?整机的重心就不好办了。
杠杆原理,机头得配重成什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