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工作室,安置铸铁平板和花岗岩平板,升级C6230A车床

楼主(2012-12-07):
买了一堆泊头天健的量具,回来都一个多月了,总算有时间慢慢安置,顺便收拾一下工作室了,否则工作室都落不下脚了。
(1)首先是考虑安装600×900的铸铁平板和500×800的花岗岩平板。
铸铁平板原来是三点支撑,但是跨距太大,和国标中的支撑位置不同,感觉不爽,并且专业资料说最好是多点支撑。于是采用图示的倒三角结构。将三块钢板焊接是三棱锥,共三个,分别与铸铁平板底面的筋板对应,使三个角的三点与筋板接触,三点自然分配受力。这样就构成了平板底部9点支撑,支撑点跨距大大减小,并维持重心位置还在三个三棱锥支点的中心位置,保证稳定性。

用50的国标角铁焊接架子,同事焊的。刷了底漆并做了面漆,底部四角螺丝调平。上面板只有4mm的Q235,有点薄,刚好单位上更换墙上的展板,4块600×900的发泡PVC板。取一块pvc板放在架子平台上,并在上面再覆一张4mmQ235钢板,然后把三个倒锥,铸铁平板放置在架子平台上。高度有800多毫米,放在门口,还好不影响进出的感觉。由于这铸铁板子底部的筋高度不一样,其中一个倒锥矮了,就在下面又垫了一块钻了个凹坑的铁块(凹坑对应倒锥的顶点)。先不取塑料布,大致调平OK。

把原来放砂轮机的木头茶几腿锯短,刚好还放置在原来的位置,不过低一点而已。放进去试试看,高度正合适。

揭去塑料布,用废报纸擦掉原来的油脂,再用擦布擦干净。然后用框式水平仪仔细调平,用手拧螺母锁定,过段时间再精密调整一次水平。
放置上高度尺,百分表和100的方箱。由于平板放在门口,高度合适,经常会放一些物件,为了避免磨损和生锈,找了块1mm的镀锌板,窄了点,刚好盖住一般,长度 裁取合适,然后在铸铁平台上滴润滑油,将镀锌板平推着盖在平板右边,尽量减少油膜的厚度,这样可以使镀锌板表面非常平整。
实际上镀锌板原来就比较平整,然后通过油膜吸附在铸铁平板上,其上表面也达到了非常高的平整度,但是由于其比较软,不耐用的,如果是0.4mm-1mm的不锈钢板,特别是一些带涂层的不锈钢板,可以大大弥补铸铁平板刮研精度不足的问题。

煤油,润滑油还是放在原来的位置,现在是平台下面。安全第一,灭火器还是放在门口最容易取的位置。

这块所谓的一级铸铁平板用图中带孔的铸铁条(两面仔细研磨过的,平面度很好了,应该在一道之内),表面涂了红丹后(红丹落灰了有些脏,颜色不鲜了),然后在铸铁平板上显点,图中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很是糟糕,点子非常稀,一平方英寸也就一两个点子。接触率约在10%之内。不过这块平板用框式水平仪测量的整体平整度还好,没有什么大的扭曲。综合评价来看这块1级铸铁平板很勉强,想改善精度的最简单的办法是表面覆一张薄不锈钢板,防止平板磨损还能均化误差,提高精度。因为轧制出来的优质板材厚度偏差都只有几个微米的,同时表面质量很高的,通过油膜吸附在平板上可以保护平板。
同理如果你的机床导轨质量不佳(但平直度尚好,只是接触点少),也可以用薄不锈钢条覆盖在长导轨上,可以有效的提高长导轨的精度并避免本体磨损,减小摩擦的作用。

铸铁平板下面刚好还可以放一些轻的小块胶木板什么的。有效利用下空间

下面用一块200×200的花岗岩平板检验下铺了镀锌板的结果

可以看到钢板表面的印记

(2)接下来是精密的00级花岗岩平板。
先准备架子,同样是50角钢焊接,四角可调整。上面没有做成平的,而是用角钢围成了一个550×850的盘子。

一张稍厚一点的塑料薄膜,尺寸要合适。铺在盘子里,然后倒入沙子。我用的是一种铸造用沙,粒度很细,和家里的盐差不多,流动性非常好。导热也很好,现在天冷,我用手拨弄感到非常凉。

改用平板来刮,砂子量逐渐添加,表面尽量刮平。

注意四个角,使砂子略高于四周边框,但是别让砂子流出去了,否则还要收拾地面麻烦。

基本上用了整整两桶砂子,还剩一点点。

手头上刚好有一块毛玻璃,用它来压平砂子。

使砂子四周高度一致后,将边上的塑料膜盖上

再用玻璃板压一下,轻拍玻璃板,使砂子致密且平整。
用透明胶带将塑料膜边沿封起来,

再次压上玻璃板,检查一下,很好,四周各高处约4mm

拿下玻璃板,放上一张600×900的发泡PVC展板,背面朝上。

再次检查一下,非常好

接下来花岗岩平板开包。揭去表面的保护发泡塑料纸,还有一层塑料膜。

表面比较油腻,粘乎乎的,用煤油和废报纸擦洗。

表面干净些了,露出了本来面目。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条纹。

这是左下角的一块斑

这是中间的一块条纹

这是中间偏上的一块条纹

这是侧面的标签,明显的是显示0级,可是我买的是00级的啊?!!

箱内所附带的所谓合格证上标识的是00级的

在给一张整体图,上面颜色深浅可不是油污导致的。那是石材本身的不均匀。从这一点上来说,这块平板根本就够不上00级

找四个人抬上架子,由于有发泡PVC,其背面是带细微凸凹点的光滑面,很容易挪正。由于有砂子和PVC板的支撑,花岗岩平板受力非常均匀,稳定性很好,避免了其长期使用扭曲变形的可能。

然后用框式水平仪调平,该平板的扭曲极小,等过段时间稳定后后再仔细测。

用前面检验铸铁平板的铸铁条检验花岗岩平板。石头比铸铁硬且耐磨多了。这时铸铁条显现出了不平度。而这在检验铸铁板时未曾出现的。显示出了铸铁条两边高,图中发亮的即是蹭出来的镜面效果。

另一面也是如此

该铸铁条在花岗岩平面上滑动时,速度稍快感觉就有一种气浮的感觉,摩擦力极小,像溜冰一样,并且从平板上拿起来,有一种类似磁铁吸附的感觉。说明二者之间的间隙极小。由于上面两张图片显示出铸铁条不平整,将其放在平面上,用手电筒照,未观察到光隙(当然该方法本身就有问题,光隙用来检查面接触是很勉强的,一般用刀口尺,但手头没有)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花岗岩平板的平面精度高于铸铁条,铸铁条平面精度高于铸铁平板。

最后为了保护平板,再用一张发泡PVC板盖在花岗岩平板上面,避免落灰尘以及放置东西磨损。

(3)11K的C6230A车床的升级
车床买回来一年半了,今年用的不算太多。原有的床脚是两个厚钢板含的机柜,倒是挺重,但是相比车床重量的450KG,就只有它的10分之一了,总是头重脚轻,手推一下车床都能摇晃。虽然想办法在机柜下面垫平等措施都想了,但是毕竟开口的箱结构不稳定决定了车床加工中会振起来,精度高不了。所以一直在打我这里原有的四副塑料模架的主意。四副模架高度都是350mm,刚好车床油盘高700.模架每副约有160多公斤,其中一副略薄30mm,其他三副厚度都是280mm。刚好可以用来做底座。这次乘着收拾屋子,把车床底座换成了四副模架。右边床尾轻点,用一副厚的在底,一副薄的在上。
更换过程请了另外两个同事帮忙,过程比较辛苦就没有拍照。先用手动液压叉车把床头抬起,撤出原来床头的柜子,把模架挪入,地面上塞入四块胶木板。然后落下床头,再对床尾同样操作。空间有限,模具很重,还是费了点劲的。
刚好原来的机柜还能放在油盘下面,简直是天作之合。

有了这几百公斤在下面稳住底盘,车床可以说纹丝不动,手根本晃不动,虽然我仅用了四个减震垫铁

暂时不用,各个地方涂油后盖上报纸

发现模座有锈迹,不好看,懒得除锈了。刷上油,然后用气泡塑料布围起来

就这样,提高底座重量和稳定性提高机床刚度,能够大大改善使用精度。这就是为什么工业车床都需要一个大大厚厚的底座了,并且要和混凝土基础很好得连接在一起了,这样才能保证很好的稳定性。

后面的图片是多余的,编辑时看不到,并且也删不掉呢?

楼主:
发帖好累了。两个多小时,总算发完了。

网友A:
看过很多次平板,这玩意干嘛用

网友:
一应俱全,厉害!!!

网友B:
看起来楼主对买来的平板并不满意,,找卖家扯皮了没?

网友C:
按照力矩计算,你做的三角形支架的三个支点受力不同,要力矩相同受力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力矩计算,你做的三角形支架的三个支点受力不同,要力矩相同受力才相同。

这个没有仔细计算,只是平板的重心大致在三个倒锥顶点组成的三角形型心附近。实际上三个锥的受力不平均的。

网友:
奢侈,两个大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楼主对买来的平板并不满意,,找卖家扯皮了没?

正在同厂家销售联系,但是。。。。悲催的是单位上掏钱,单位上不同意支付宝,走的是合同全款。所以很难有什么结果了

网友D:
呵呵,羡慕啊。
几点建议:
1,铸铁平板上不要长期放置任何工量具。
2,三角锥放置位置2/9处,最好是球头的自位支承(老兄你发的书上有详细说明的啊)
3,岩石平板下方不要放PVC板,直接放沙上,轻轻振实。
4,检验用平面波动仪和跨步仪(最简单易行,你发的书也有详细介绍)
5,00级平板用0.2″的自准直仪检最准确。

网友:
车床如果不经常挪动的话,砸开地板,浇筑钢筋混凝土地基(两个大约400*400的墩子,带正锥度,能连成一块矩形地基更好),预埋地脚螺栓,上垫铁,平尺水平仪找平到两格以内。
等完全凝固后,上机床,调水平纵横均一格以内,锁死地脚。保你用到报废,精度都不会跑。

网友:
以上车床安装方法关键是水平一定要调好(就是不使床身受到附加力矩)。在强大地地基面前,床身就是面条。甚至可以通过调水平微量修正床身精度。

网友:
哇,羡慕羡慕

网友:
图片好,谢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很多次平板,这玩意干嘛用

铸铁平板用来划线的,花岗岩平板用来检验零件平面度平行度等形位公差当基准平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羡慕啊。
几点建议:
1,铸铁平板上不要长期放置任何工量具。

1,铸铁平板上不要长期放置任何工量具。
R:没错,以后不会长久放的
2,三角锥放置位置2/9处,最好是球头的自位支承(老兄你发的书上有详细说明的啊)
R:这个尺寸我有些怀疑,因为按照力学原理应该在1/4和3/4处最合适。专用的球头支撑没有,其目的就是为了点接触,三角锥具有同样效果的。
3,岩石平板下方不要放PVC板,直接放沙上,轻轻振实。
R:这个难度有些大,直接放砂子上,挪动调整很困难,砂子会跑出来。即使用塑料膜,强度差,摩擦力大,挪动时可能破。这个PVC板的摩擦系数刚好,方便挪动。
4,检验用平面波动仪和跨步仪(最简单易行,你发的书也有详细介绍)
R:准备后期用水平仪跨步法仔细测的
5,00级平板用0.2″的自准直仪检最准确。
R:这种高档的东西没有的

网友:
工作室不错,羡慕

网友:
铸铁平板的加强筋太弱了 ,淘快老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