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白刚玉碗型砂轮要用什么连杆 接到16的台钻上

楼主(2012-12-07):
50*25*13:直径50MM 高度25MM 孔13MM
75*32*20:直径75MM 高度32MM 孔20MM

100*35*20:直径100MM 高度35MM 孔20MM

125*45*32:直径125MM 高度45MM 孔32MM

150*35*32:直径150MM 高度35MM 孔32MM

150*50*32:直径150MM 高度50MM 孔32MM

要什么现成的连杆可用 能上夹头16的台钻

楼主:
就是类似这样连村有现成卖的吗

网友A:
这个容易啊,自己车来配就行了。
提醒一下,在钻床上装砂轮,
使用的时候注意安全!

网友B:
这个要注意啊  夹不紧  会伤人的

网友C:
夹不紧甩出伤人,,,,夹太紧碎裂伤人,,,,,,,,一定要小心,,,使用前空转一段时间,,,使用时加护罩

网友D:
好象砂轮不能和金属直接安装.须加软垫.否则容易夹碎.我就吃过这亏.

网友E:
要把台钻变成磨床吗???

网友F:
注意安全 向人面加装U型防护罩 ...

网友G:
问题容易解决,但。。。还是放弃它,换个思路为好。也不好干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啊,自己车来配就行了。
提醒一下,在钻床上装砂轮,
使用的时候注意安全!

自己没车床想买现成的。谢谢提醒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注意啊  夹不紧  会伤人的

谢谢提醒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不紧甩出伤人,,,,夹太紧碎裂伤人,,,,,,,,一定要小心,,,使用前空转一段时间,,,使用时加 ...

谢谢提醒会注意的。我准备是放大木箱里面磨。就算散了应该不会伤到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象砂轮不能和金属直接安装.须加软垫.否则容易夹碎.我就吃过这亏.

原来要加垫的,又学到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把台钻变成磨床吗???

粗磨下还不错的,小件小量的没熟人到外面一问就摇头。只好自己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安全 向人面加装U型防护罩 ...

谢谢提醒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容易解决,但。。。还是放弃它,换个思路为好。也不好干活啊。

我是磨比较小的件,不用铣的,台钻定位直接下压磨平就行。

网友H:
把尺寸告诉我
我有空帮你做个杆子

网友:
轴重做 用er夹头夹轴  用角象磨光机的并帽夹紧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