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T8GF设置

楼主(2012-12-07):
我的飞控是MWC SE的 都连接好 ,起飞想左歪。使用T8GF和MWC使用说明中对不上摇杆操作。

求有使用这个遥控的怎么样设置,水平仪和陀螺仪的初始化。 谢谢各位了    痛苦呀
我的这个板子  第一个是THR 油门 接到接收机 3通道。

网友:
只有直升机 没玩过飞控,帮顶

网友:
没用过的帮顶

网友A:
我的四轴机是用MWC MultiWii Lite 飞控板
控就是用T8GF
接收与飞控连接线
你可以给图片看一下吗

网友B:
飞控上面应该是   1 油门 2副翼 3升降 4方向        futaba应该是 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        你把线对应插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轴机是用MWC MultiWii Lite 飞控板
控就是用T8GF
接收与飞控连接线

哈哈谢谢各位  我等下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轴机是用MWC MultiWii Lite 飞控板
控就是用T8GF
接收与飞控连接线

能给个QQ  加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上面应该是   1 油门 2副翼 3升降 4方向        futaba应该是 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        你把线对 ...

我用的控制板  用摇杆 校正   根本对不上说明的摇杆操作。

网友A:
你试着不装螺旋桨
上电试试
接收机、电机线先装上着
用控动一动它的对应
是不是正确接线
如果不是依续正确

我標紅色雙葉 3124是對應我的接收機

这是我的接收机、記得白色訊號線向外

你要注意的它的正逆转是否设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不装螺旋桨
上电试试
接收机、电机线先装上着

我还有几个问题,加个QQ 说

油门是和方向 一个杆子吗?

网友A:
我的是右手油門副翼
我沒有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右手油門副翼
我沒有QQ

怎么我这个  一个杆子控制两个通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右手油門副翼
我沒有QQ

你的遥控能按这个图   来设置飞控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这个  一个杆子控制两个通道呢

正常呀
一个杆子本来就是控制两个通道
请问你玩过遥控飞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遥控能按这个图   来设置飞控板吗?

是呀
是照这图开机、关机
校正陀螺与加速计

网友A:
你可參考泡泡大侠的設制方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根据GUI来对应连接吧~遥控器说明书是个废……我都搞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參考泡泡大侠的設制方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1830&extra=page%3 ...

现在刷程序 刷不了  提示 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遥控电源也坏了    真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刷程序 刷不了  提示 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遥控电源也坏了    真郁闷 ...

你可以把剛才動過的韌体程序
在重新注解回去
再檢視程序內、不該有的變動調正
後用驗証再上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