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booster

楼主(2012-12-08):
前段时间刚入了这个自动点火器,我配的是XG7遥控器 RG831B接收机,这样能连接这个点火器吗,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看不到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啊?

我意思是XG7这个遥控器能用这个点火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XG7这个遥控器能用这个点火器吗

用是肯定能用的,看你有没有多余通道了,XG7是七通道的吧,飞机用六个通道应该正好还有一个空余通道。没有多余通道也不要紧,这个有个线控开关,可以手动控制点火,只不过不能在飞行的时候打开增稳了。

网友:
XG7通道不够用,飞机用6个通道,定速器用1个通道就没了,这个点火器只能手动了,不能远程控制了

网友:
不装定速的话就可以了,不飞3d没定速也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