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通控实现多通功能

楼主(2012-12-08):
我突然有个想法,用两个六通控,两个六通接收机,能实现十二通道的功能呀。。。也不用买九通的了

网友:
貌似只有ass的才能同时控制2个接收机。

网友A:
不可能的吧

网友B:
问题是你有几只手。

网友C:
我觉得正确,对好频就行。只不过手不够用

网友D:
嗨呀厉害,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请问用3个控3个接收是不是就可以实现18通控制了

网友E:
拆两个控自己DIY一个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有几只手。
來個雙人單機不就行了

网友G:
- - 你去试试看呀

网友H:
不怎么懂

网友I:
想法好,实践有难度

网友J:
完全可以呀,楼主四只手一起用就行了,如果楼主有六只手,完全可以按这方法搞个十八通滴出来。

网友K:
那按这么说有好多比例控制通道了,无非就是大一点嘛,祝早日成功

楼主:
一开始,没考虑手的问题,有待于改进想法。
不过,前面几楼的兄弟倒提醒了我,两人双机,玩表演时可以用的

网友L:
买个轮椅,手上拿个控,脚上拿个控

网友M:
自己DIY个欧版壳子。把两套遥控器板子放一块,从新接下线,开关摇杆。

网友M:
用ER9X遥控器还可以主控和副控联动,编程,共16通,看一下ER9X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