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一千多的车床数控系统啊,有啥问题不?

楼主(2012-12-08):
一直很困惑,,

铣床有人做一百多块钱的USBCNC,,,

车床却没人弄便宜的。。。最便宜的系统也是这种一千多的。。。

有人用过么。。。能否指导下这种山寨系统与品牌的区别在哪里???多谢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DRO, 只能作显示读数用的吧.

网友B:
论坛 7哥 那台改的数车不是用这类控制器么 ??

网友C:
肯定简单好用稳定

网友D:
插补算法不行,系统太简易。优点是便宜,应用在简单控制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DRO, 只能作显示读数用的吧.

不是,,看介绍说是完整的数控系统,,两轴的,
YH2T-CNC100T全自动送料车床数控系统,采用32位高性能工业级CPU构成控制核心,实现μm级精度运动控制,系统功能强,性能稳定,界面显示直观简明、操作方便。本系统在操作、安全、加工精度及加工效率方面具有突出特点,适配各种步进/伺服驱动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 7哥 那台改的数车不是用这类控制器么 ??

还没见他发帖说过呢。。。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简单好用稳定

如果能达到usbcnc的性能也就可以接受了。。最怕是半吊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补算法不行,系统太简易。优点是便宜,应用在简单控制方面。

插补算法不行的话,主要体现在什么加工上啊,会引起什么后果啊?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比如做圆弧、锥度的时候表面不是很光滑。弄个广数928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见他发帖说过呢。。。唉。

前几天才看见过图片,可能是回复,忘记哪个帖子了........

网友E:
这其实就是上海柏楚的BC2802,我有一套正在装

网友:
我正准备买这个系统,那位前辈用过的说说看,个人觉得肯定比mach3要稳定写把,可能功能没有mach多

网友:
便宜无好货哟

网友:
我还看到淘宝上有700不到的铣床系统呢,但好象代码不一样,只有450行的,不懂,希望有小白鼠出来分享下。

网友:
你不知道< 拆那 >的JS吹牛世界NO1吗

网友:
mach3的车床主轴编码功能比较弱,主要还是算法上为了方便DIY使用,对主轴原点的支持不好,所以mach3车螺纹要更费劲一些

至于车削的话,如果是一般外形的工件横平竖直的,对插补不会有太大要求把,专门的系统稳定性也会比mach3要强一些,毕竟mach3是以diy为目的的一个软件,很少有工厂生产用mach3的

网友D:
你说说你打算做什么工件,要求有多高?我才能建议,因为我用它有2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说你打算做什么工件,要求有多高?我才能建议,因为我用它有2年了。

请问下,你的系统有没有刚性攻丝功能,我要使用这个功能的,网上咨询了,这个系统本身没有攻丝功能,找的那个卖家有定做的增加攻丝功能的系统,还有请教下车螺纹方面和各种固定循环的使用心得

网友D:
我的是V3版,有攻丝功能的,不过我用这个功能做套丝用,不用螺纹刀了。你要买几台,数量多的话可以到厂家定做宏程序,生产厂家的唐工人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是一个不需要数控基础也能用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V3版,有攻丝功能的,不过我用这个功能做套丝用,不用螺纹刀了。你要买几台,数量多的话可以到厂家定 ...

多谢了,我目前只要一台,用不着订做了,看来套丝功能不错啊,那就是选他了,毕竟价格有优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说你打算做什么工件,要求有多高?我才能建议,因为我用它有2年了。

多谢多谢。。

主要的要求大约是,,

1,需要支持两相110步进电机,,因为我买了十个电机屯着在。。

2,能用淘宝上卖的那种一千出头的电动刀架,,这样自动化程度高一点。。

3,能车精度高一点的内螺纹,外螺纹,,且是多头螺纹,,精度不好描述,打个比方吧,就是达到调焦筒那样的,内筒外筒螺纹咬合在一起,平滑运行。。

4,能直接用软件生产的G代码,比如SW做图后转化成G代码,直接导入这个系统就能用。。。。能直接接电脑显示最好。。但是也无所谓,,大不了我重新好好学学编程。。

大致是这样吧。。主要是2,3两个要求需要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其实就是上海柏楚的BC2802,我有一套正在装

兄弟在哪家买的啊,,能给个链接么,,,希望过几天能看到兄弟的测试帖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V3版,有攻丝功能的,不过我用这个功能做套丝用,不用螺纹刀了。你要买几台,数量多的话可以到厂家定 ...

有链接么。。。我也是目前只需要一台。如果好用的话,,以后估计会加装几台。。给别个做做活,也算以机养机。。。

网友:
强烈关注。年后我可能也会买一套,看看你们这款用的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主要的要求大约是,,

你的3、4、不能,1、2可以,

网友D:
不就和普通的数控相差2500多嘛?你做坏一批产品就不止2500了,建议还是选用工厂里常用的数控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就和普通的数控相差2500多嘛?你做坏一批产品就不止2500了,建议还是选用工厂里常用的数控系统。

你不是用来做产品的吗?你能用几年又叫人家买贵的,是这东西常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是用来做产品的吗?你能用几年又叫人家买贵的,是这东西常出问题吗?

现在的机械加工要求越来越高了,加工质量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话,你会没饭吃的。

网友:
顺便说一下,这个产品在简易的车床上使用还是很合算的,我把几个输出线接错还没事,里面用的是进口的自恢复保险,上海厂家的服务态度一流,一听我的系统坏了(其实是我接错线)就马上寄一台新的过来让我先用起来。产品使用2年没有出过问题,一直很稳定。我只是因为现在它的性能已经达不到我的产品质量要求了。所以,如果你用它来做一些批量的简单产品的话是可以的,如果只是一台两台的还是建议普通的数控系统。

网友D:
我说的做坏不是指系统出问题做坏的,而是指它本身的性能达不到做不出来高要求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做坏不是指系统出问题做坏的,而是指它本身的性能达不到做不出来高要求的东西。

再次请教下,能根据你的实际生产情况,说说高要求的东西是指什么要求吗?这个系统你做过的最精密的产品又是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再次请教下,能根据你的实际生产情况,说说高要求的东西是指什么要求吗?这个系统你做过的最精密的产品又 ...

呵呵,比如说非圆曲线它就不能做,刀补功能也很简单。我没有直接用它来做精度和外观要求高的东西。只是用它来做个毛坯,方面以后精车时夹装。现在我做的最高精度的东西是3mm内孔和30mm外园的同轴度1丝以内,内孔孔径误差1丝以内,外观是眼睛看不到刀痕。不过是挤压出来的,否则内孔根本就批量车不出来。

说到这里,我觉得应该利用各种加工方法的长处,如用车能够保证同轴和快速去料,用挤压能够保证径向误差和表面质量,等等。而不是用车来保证径向的精度和外观,否则在效益上会得不偿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比如说非圆曲线它就不能做,刀补功能也很简单。我没有直接用它来做精度和外观要求高的东西。只是用 ...

非圆曲线不能做?他不是带有曲线插补的功能吗?是做出来的效果太差还是完全不能做?

“3mm内孔和30mm外园的同轴度1丝以内”  这样的工件这个系统是做不出来的对吗?

3mm内孔是先用多大的钻头打孔再挤压?挤压加工用的是什么样的机械和刀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圆曲线不能做?他不是带有曲线插补的功能吗?是做出来的效果太差还是完全不能做?

“3mm内孔和30mm外 ...

它只有G02G03圆弧代码,没有宏代码,所以不能够做非圆曲线,除非你把非圆曲线用CAD算出曲线的每个点(间隔0.001mm),然后用G01来做。嘿嘿!模拟数控圆弧算法。4mm内孔以上的挤压刀具有定做的,上面有滚柱,可以装在车床上使用,台转也行,比内孔磨快了很多。4mm以下的貌似只能用整体合金棒做了,机械就一个压力机,不要转动直接加润滑油压了。

不是钻好孔就可以挤压的,要镗过内孔保证在2丝以内,根据材料的收缩,刀具应该大0.5-1丝左右。

网友:
对了,挤压刀具就好象是一个没有外壳的圆锥轴承,不过大小头直径相差很小。

楼主(2013-01-21):
引用 网友G:
这种简易系统做做简单应用,如开粗没问题。要是能精度有要求就不要用了,一分钱一分货。 好多的这种系统虽然 ...

已经收了套广数的老系统 928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