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美1.2G1W图传3900米彻底丢失图像信号!!!

楼主(2012-12-08):
     最近购入了一个遥控器功放,想测试一下极限距离可以飞多远,天气还是不错的,能见度也好,自己用的罗美1.2G1W图传+平板天线,高度在900米左右,但是飞到3000米远以后图传信号就开始不太理想了,断断续续的,直到3900米以后就彻底没有信号了,只好返航。
     大家最远飞过多远?难道这款图传的极限距离就怎么点吗?

网友:
额  我是来看看的

网友:
罗美官方的资料上写的是 500meter,所以,楼主你懂的

网友:
强啊,飞那么远!

网友A:
这~~~你飞够远了,1000米没信号的飘过

网友:
那些飞十公里以上的是怎么做的?

网友B:
买功率更大的 或者增程

网友:
买个柏通2.5w的试试

网友:
平板天线是否有专人负责跟踪飞机?

网友:
罗美1.2G,今天飞了900米,信号稳定。。但某些角度有频闪和蓝频

网友C:
今天用原装天线飞了十一公里后没电反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用原装天线飞了十一公里后没电反航

难道真要看RP

网友:
楼主,你的图传加低通滤波器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你飞够远了,1000米没信号的飘过

不止这距离吧,我几十块的500毫瓦2.4G随便都飞2000多米不闪屏,飞到2500米才有点花。你还罗美1瓦就10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功率更大的 或者增程

图传增程难道要装飞机上

网友C:
我可没加任何东西,告诉你们个方法吧,只要图传天线出线口接地,就没问题了,可以用一跟长多股BVR线做导线,连接后直接插大地,保证你爽飞。你也可以自己简单测试,图传信号不好时用手碰到天线出口端,马上信号会有很大的改善。

网友:
图传没有跟踪云台 。。。。。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没加任何东西,告诉你们个方法吧,只要图传天线出线口接地,就没问题了,可以用一跟长多股BVR线做导线, ...

谢谢,值得一试,方便的话请拍个图片看看,期待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值得一试,方便的话请拍个图片看看,期待中

日后我会上传视频的。方法都跟你讲了,你还不知道弄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今天飞11公里的图,没加功放,原装天线,信号不好的时候用手碰到天线弯的地方,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后我会上传视频的。方法都跟你讲了,你还不知道弄我就没办法了,

好的,我先试试,如有不懂的我再请教,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没加任何东西,告诉你们个方法吧,只要图传天线出线口接地,就没问题了,可以用一跟长多股BVR线做导线, ...

你好,能出个详细的教程不??
而且其原理是什么,关注

网友:
用3叶草

网友:
看来网上都是虚标的啊。

网友(2013-02-20):
直接上AAT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止这距离吧,我几十块的500毫瓦2.4G随便都飞2000多米不闪屏,飞到2500米才有点花。你还罗美1瓦就1000 ...

你在哪家买的500mw图传啊。飞这么远,可以给一个连接吗。另外你的控是2,4g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没加任何东西,告诉你们个方法吧,只要图传天线出线口接地,就没问题了,可以用一跟长多股BVR线做导线, ...

是在接收机上接的吗?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2013-08-06):
楼主遥控器功放是哪里买的什么样子的?

网友:
原装天线3KM无压力!

网友:
请问楼主,1.2干扰gps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俺也是罗美1.2g可惜技术太烂,没飞过那么远

网友E:
柏通1.2 800mw 原装天线,6.5km图像稳定,清晰,无噪点。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的罗美,没出现过你说的现象啊!重新检查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柏通1.2 800mw 原装天线,6.5km图像稳定,清晰,无噪点。

你说笑呢吧?不可能

网友:
你用原装小天线试试,我用平板也是飞不远,原装天线比平板强多了,台湾模友用原装天线飞几十公里。

网友:
柏通1.2  800MW    3900米    45米高度才失去信号,,原装天线 接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说笑呢吧?不可能

我为什么要说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为什么要说笑。。。

6.5km的图没拍,不过有5km这样的吧,我找找

网友:
3.9km的...这是手机拍的里面最远的.

网友:
全是原装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