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naza,扳杆解锁无反应。

楼主(2012-12-08):
新装的600四轴,电调油门行程已校准,连接电源,naza自检通过,led显示姿态模式.但是遥控板杆解锁无反应,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遥控器多校几下。我的也有过这个问题。校几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多校几下。我的也有过这个问题。校几下就好了

遥控器是天7.三档姿态,gps,手动一直都调不好,是这个原因吗?我真的很郁闷,板杆毫无反应

网友:
具体我也怎么了解,我的也是无法启动校了几下遥控几好了,三档姿态怎么调补好呢?

网友:
设置成模式 2

网友B:
固定翼模式,控制杆设置成模式2,正反设置,副翼正,升降逆,油门逆,方向逆,调节顺序应该是这样的,我还没飞,但是可以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模式,控制杆设置成模式2,正反设置,副翼正,升降逆,油门逆,方向逆,调节顺序应该是这样的,我还没 ...

飞起正常吗?我的是无法板杆解锁。

网友:
你的控之前有设置过混空吗,如果有,把混控关了,模式是固定翼 模式!

网友C:
论坛里有个天七设置NaZa的教程,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有个天七设置NaZa的教程,可以看看

能给我发下链接吗?

网友:
就在这个板块里,慢慢找找,我也是看得那段视频才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正常吗?我的是无法板杆解锁。

没试呢,反正我现在拔杆转的,明天拿出去试

网友D:
天7 右手的摇杆上面有一个“IDLE”模式切换开关,那个开关要打在上面那一档,如果打在了下面,就等于开启了混控,无法启动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7 右手的摇杆上面有一个“IDLE”模式切换开关,那个开关要打在上面那一档,如果打在了下面,就等于开启了 ...

我是打在0的位置,可是还是没有用,无法掰杆启动,我都郁闷死了,方便加个qq教我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求解求解啊!

网友:
可以QQ 1098971183

网友:
只要指示灯不是失控状态(也就是说在GPS 姿态 手动  任意一种的时候)   在确保遥控接收机 设置连接正确的时候  如果还不能调整掰杆解锁  就降低  油门和水平前进后退 的2个杆位的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