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31当锁尾陀螺可以不?

楼主(2012-12-08):
我风神50用的GP790,油机震动太大锁尾不好调,目前暂时不想换无副翼旋翼头,我意思是一步到位为以后升级无副翼做准备,先换个G31三轴就只接尾舵机,不知道可行不?毕竟三轴的调试要简单些,目前我450用的山8飞起很爽。

网友:
楼下 回答。

楼主:
木有人回答!求解释,别沉!

网友:
我刚入了,还没到。好像与接收机连接的信号线接不全自检不能通过,所以单独做锁尾陀螺也许不行,个人愚见,还请专业人士解答。等我的到手了给你试试看单独锁尾行不行。
不过看着做这个多轴的态度确实很好,研发人员是刻苦专研出来的,并且一直在根据模友的反应在更新软件,据说锁尾非常好,我看了下一些视频,钟摆尾巴锁很死,这就可以了。手感方面都说不输v8.可以看坛子里有评测。
既然买了,当然希望它非常好了,比我的zyx贵了200多块钱呢,一定得对得起这个价。

网友A:
可以,如果三轴没有了斜盘的信号不能通过自检,那就用y线去并联三轴和斜盘舵机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如果三轴没有了斜盘的信号不能通过自检,那就用y线去并联三轴和斜盘舵机的信号

这样陀螺仪的输出信号会不会和接收机的信号干扰哦?

网友:
接收机的作用只是输出信号,三轴也只是接收信号,你的斜盘是直接接在接收机上边,关g31什么事呢,又不是加在g31的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