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5.8G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2-12-08):
DJI5.8G图传的花瓣天线分发射天线(TX)和接收天线(RX),TX与RX的天线有什么不同,好像外观是一样的,内部有什么不一样吗?如果装反了有什么后果。

网友:
这~~~~别好奇心太强,不过你可以自行拆下~~~~

网友A:
发射是三叶,接收是四叶,不能弄反,否则信号会变差

网友:
顶藤椅,完全正确!!!!凑字数,凑字数……

网友:
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是三叶,接收是四叶,不能弄反,否则信号会变差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太平洋正解,不在解释!

网友:
太平洋太猛了....学习了

网友:
太平洋....学习了

网友:
DJI的图传和这三叶天线有人给评测数据了吗?效果和距离如何

网友:
2.4的天线也是这样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