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模式不能飞3D吧?NAZA-H

楼主(2012-12-08):
姿态模式不能飞3D吧?NAZA-H

网友A:
肯定不能啊

网友:
可以的 秒炸而已。

网友B:
还用问。。当然不行 。

网友C(2013-04-24):
肯定不能的,姿态模式就是要控制一定姿态角度。

网友D:
姿态模式你能翻过去?????

网友E:
姿态模式与GPS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楼上的 GPS模式可以定点

网友F:
笑一笑十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