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同样的轴距和同样的配置,6轴会比4轴稳吗

楼主(2012-12-08):
现在用异形450四轴,感觉拍的视频不稳,如果换650级别的机架,或者换550的六轴机架,那个会比较稳定,希望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六轴比四轴稳

网友B:
稳不稳和调教有关。。。4轴拍好的例子太多了

网友C:
应该六轴比四轴稳

网友D:
欧哥也来航拍了? 四轴加大轴距也可以稳 同样轴距当然6轴稳了 但是6轴重·耗电

网友E:
比稳定,6轴好
比续航,4轴好

网友F(2013-03-27):
六轴比四轴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