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雕刻机T形槽工作台的那种铝型材叫什么型号?

楼主(2012-12-08):
型材雕刻机已经完成了,不知道做t槽板的那种型材叫什么型号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l&id=2050531867
这种不错

网友B:
想好的淘宝上搜 30150W铝型材 要还W的才好 厚30宽150长1000MM 大概200吧。一米应该足够用

网友C:
TB搜4080或2080铝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