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二代问题

楼主(2012-12-08):
前天收到的天地飞9 二代遥控器 十分喜欢 可是连接模拟器后发现跳舵严重 设置了PPM 普通斜盘 固定翼模式 还是跳   模拟器上跳也就跳了不在乎  但是昨天晚上连舵机 开控  第二通道 跳舵 换了好几个舵机都跳  有时候格3-4分钟跳一下幅度很大  有时候 10分钟跳一下  有时候2-30分钟跳一下   郁闷死了 刚买的控就出问题 联系了卖家 卖家给了一些建议试过都没有  联系厂家 客服女的说 技术1.30上班  1.50打电话 客服说技术出去了   要技术电话 打过去了说完过程技术说 忙过一会联系我  到现在没动静   倒是卖家还可以 联系上了也说等周一联系天地飞  卖家让返回天地飞厂家 等厂家确定有问题在返新的给我  这样一折腾不定要多长时间 倒霉死了    各位用过天九的朋友 你们的控也这样吗   我的控连模拟器 只要手一接触银色表面就开始跳舵    连接舵机2通道不定时大幅度跳舵  我郁闷死了

注意第一个视频  2分 41秒

网友:
看看那里没有接触好啊,高频头,遥控,接受的电池。既然那些建议都没用,那就看看问题是不是一定在遥控身上。我也有一个,没什么问题

网友:
联系商家解决啊

楼主:
新的遥控器 我也不能拆开 啊  现在是连模拟器时只要手碰到银色表面 油门副翼升降就就开始跳    如果连接舵机 二通道就会不定时的跳 不知道什么时候猛跳一下  录像都不知道怎么录 因为不定时没规律

网友:
手一接触就有问题,是不是控的静电没有搞好

网友A:
你好:
      您说的现象我们安排工程师测试了几台都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现建议将控发回工厂检测,确认是否是控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您说的现象我们安排工程师测试了几台都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现建议将控发回工厂检测,确认是 ...

我 也问了很多模友 他们的控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明天把控发到厂家

网友:
强烈关注中   因为我也打算买天9二代呢  估计厂家应该能给予赔偿 或者换新  这样的问题厂家应该不犹豫的给更换

楼主:
第二个视频注意 2分41秒  2通猛的调一下   2通不定时的跳

网友B:
我犹豫了很久不买成,主要米也少,看了你的视频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犹豫了。我穷人一个伤不起的。我还有个天6A,到冬天就跳舵,天气暖就没有事,我这个便宜货就用了3个年头了,以炸机和修机为乐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犹豫了很久不买成,主要米也少,看了你的视频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犹豫了。我穷人一个伤不起的。我还有个天6A ...

固定翼 还可以用  直升机你 敢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