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 配naza, 无法掰杆启动!求解!求解!在线等

楼主(2012-12-08):
天7 配naza, 无法掰杆启动!求解!求解!在线等

网友A:
我的也是天七加naza,没问题,是不是你没校准?

网友B:
只要指示灯不是失控状态(也就是说在GPS 姿态 手动 任意一种的时候) 在确保遥控接收机 设置连接正确的时候 如果还不能调整掰杆解锁 就降低 油门和水平前进后退 的2个杆位的微调 我QQ 173641989

网友:
我也发生过,重新连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校准下摇控器,退出调参软件,拔掉usb,扳杆启动,一切正常。

网友C:
我也天七,一切OK

网友D:
检查一下通道是不是有反向的了,一般启动不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E:
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一摸一样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