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在那叼着叼着,突然就没动力了是啥子情况啊请问

楼主(2012-12-08):
今首飞的sbach50的板机,40a中特威电调,2组3s2200mah电串,突然就没动力了,然后低空,你懂的。

网友A:
电调保护   或者  电池不好了  不能长时间放大量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保护   或者  电池不好了  不能长时间放大量的电

电调保护?那比较坑人啊?而且用了报警器啊,当时也没叫,奇了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保护?那比较坑人啊?而且用了报警器啊,当时也没叫,奇了怪了

有些不好的电池就算满电,超过中油门推持续个10来秒,电压有的,就是放电能力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不好的电池就算满电,超过中油门推持续个10来秒,电压有的,就是放电能力下降了。

然后就突然断电??
就是两组电池内阻不同最后就没力了?

网友:
结论是什么,是电池的性能不好造成的吗。

楼主:
昨天试了下,两块电池性能相差大就不行,电调好像保了,断电前不知是电调还是报警器惨叫了一声,高度高,柔和的加油门,落地收工,皆大欢喜

楼主(2013-01-09):
新飞机炸断了腰后一直爽飞,可怜破了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