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NC求助

楼主(2012-12-08):
我用的USBCNC控制卡,接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最高只有5V调节那个调压螺丝逆时针旋转电压到5V就不再变化了,转速输入2万4千变频器频率显示也只有220,再怎么调节也不变了,请教怎么能调到10V

网友:
没用过这个功能,,不过usbcnc是靠usb接口供电,usb接口的电压是5V,,估计这个限制电压了。。。

貌似有外接电源接口,,你看看说明文档吧,,看是否外接电源时可以电压高点。。

网友:
后面接个运算放大器用于电压放大

网友:
如果只能到5V也没关系,在变频器的设置里把控制电压调成0-5V就可以了。

网友:
变频器有兩種電壓可選,看來樓主不是選5V

网友A:
看一下变频器阻抗, 目前的的USB CNC 那个调压输出阻抗要求是100K, 如果阻抗过小,可能导致电压上不去,解决方法就是增加了一个电压跟随器,实测阻抗可以降低到20K 左右。
另外,测试时候,如果变频器不加电,10V 输入阻抗会小很多,通电的话,内部有电压,会提升输入阻抗,就符合要求,

网友:
晕, 回复了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变频器阻抗, 目前的的USB CNC 那个调压输出阻抗要求是100K, 如果阻抗过小,可能导致电压上不去,解 ...

不连接变频器电压也调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变频器阻抗, 目前的的USB CNC 那个调压输出阻抗要求是100K, 如果阻抗过小,可能导致电压上不去,解 ...

电压跟随器是什么,怎么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连接变频器电压也调不上去

不连变频器就调不上去,有些不正常。

调电压需要配合软件,输入命令同时调的, 调试方法和教程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连变频器就调不上去,有些不正常。   调电压需要配合软件,输入命令同时调的, 调试方法和教程在看一下 ...

我就是按照教程输入命令设置的,还是调不上去,电压不到主轴转速不够雕起来太慢了

楼主(2013-01-19):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变频器阻抗, 目前的的USB CNC 那个调压输出阻抗要求是100K, 如果阻抗过小,可能导致电压上不去,解 ...

再求助一个问题,这个控制软件对程序多少有限制吗,我这个怎么打开大的程序就出错误,同样的图就是把程序缩短一部分就能打开了,还有就是干扰还是会不时出现

网友B:
昨天去淘淘宝上,找了一下,发现这种USB的 CNC卡,报价要800元
并有客人评价,拼干扰能力很差,
店主自已也标了,无法进行闭环控制。
于是没有采购,

有没有性能稍好一些的,可以闭环的。USB CNC卡的。求PM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求助一个问题,这个控制软件对程序多少有限制吗,我这个怎么打开大的程序就出错误,同样的图就是把程序 ...

多大的程序和你计算机性能关系很大。

内存过小就会出现报错,  20M大小的文件打开过, 在大就没有试过过,也没有那么大的文件。 如果是上百兆的文件,出错极有可能。

官方也就说支持70M左右,再大就要分割,

干扰问题,别说USB CNC 面临这个问题,所以的系统都会面临,伟宏也好,MACH3 也好, 都是如此。找干扰源吧,找到就好处理,找不到,只能输束手无策,谁也没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去淘淘宝上,找了一下,发现这种USB的 CNC卡,报价要800元
并有客人评价,拼干扰能力很差,
店主自已 ...

你说的USB CNC 不是一回事,那个800多的是USB接口的MACH3 , 不能 闭环是指主轴调速不能闭环,就无法在车床上用。

网友:
哦明白了,也就是车螺纹有可以失步

网友:
个人认为买那种动辄近千块钱的usbcnc,,,还不如淘个工业系统。。

网友:
目前比较懒。调速靠手动。

网友C:
如果只能到5V也没关系,在变频器的设置里把控制电压调成0-5V就可以了

网友D(2014-05-29):
我去,这个论坛屏蔽的太厉害了,完全没办法看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