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基本参数

楼主(2012-12-08):
自驾:基本参数
感度
感度参数范围:前后/左右40%~400%;垂直50%~250%
如果该参数过大将导致直升机姿态在所对应的方向上振荡(约5~10次/秒);如果该参数过小将导致直升机难以控制。
在GPS姿态模式中,如果出现前后或者左右漂移,来回漂移2到5米就调大前后或左右10%,直到飞机出现抖动然后再降低这两个参数。如果出现一切自驾飞机就上下颠簸,那么就调小垂直参数10%直到稳定。
如果飞机高速飞行然后放杆刹车的时候出现掉高度或者飘高度那么调大“高级参数(默认参数适用于大多情况。要修改,须有DJI专业人士指导。)”中垂直干扰消除率。
机动性
机动性参数范围:50%~200%
它决定你打杆时启动速度的快慢,数字越大响应越快(飞机越大需要的驱动力也越大所以需要的参数也越大)越大所以需参数)越大动作会越干脆,放手悬停时候回平的速度也越快(但是太大了会造成飞机比较呆,不够柔和,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节了。太小的话会造成刹车速度慢,然后回平动作歪歪扭扭不够利落)
控制延迟参数范围:50%~200%
这个参数决定自驾或者姿态打杆整体动作的快慢,也就是说:我们把杆打到最大如果是最大能到45度,那么这个值决定了0到45度需要的时间(数字越小速度越快,一般航拍或者飞行建议柔和点比速度快好)
高级参数
默认参数适用于大多情况。要修改,须有DJI专业人士指导。
速度跟随:参数范围:垂直20.0%~150.0%
干扰消除率:参数范围:前后/左右/垂直0%~500%

无副翼
感度参数范围:20%到500%
如果飞机动作软啪的而且起来时还带有跟随,调大它:一次增大10%,如果随便一打舵飞机停下来的时候回弹几那说明,调大了,这时候减小它最后节到动作又硬又不会弹为好!注:该参数只影响无副翼系统的控制稳定性而不决用户手感
转动速度参数范围:20到450度/秒
该参数是摇杆对应的飞机整体转动速度,对应在操纵杆推满时飞机能转到的最快速度。太小的数值可能导致无法控制飞机,例如在高速的3D飞行中。

网友:
naza的调参界面真清爽啊,看了舒服

网友(2013-09-28):
刚入了naza学习下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顶你

网友(2013-11-07):
我的还没使用,先学习再上机试试,感谢lz

网友:
也是刚入NAZA,,学习,

网友:
请问LZ的个问题,,
我的飞机装上NAZAH,都调试好了,飞起来都正常,但是打尾舵向右打杆,,尾巴跟着向左运动,后又自动向右回转,向左打,尾巴向右运动,后还是自动向右回转,,然后又用调参软件,校正PMU,飞起来稍好些,但没多久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打尾舵不管打什么方向后尾巴还是自动向右回转,,请问怎么解决,机子是GB700,舵机是DS695和DS695i.控是JRXG8.QQ38815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