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我的降压线快熟了。

楼主(2012-12-08):
RT。发热好大。

网友A:
正常现象.

网友B:
降压都会发热的吧?

网友C:
试试能不能把鸡蛋弄熟

网友D:
冬天到了,掏出来暖暖手

网友E:
应该没事吧,天地飞最近好多问题解答呀

网友F:
没必要加降压器,多注意屏上的电压显示别低于10。5伏就行了。

网友F:
如果没有屏,做一个电压报警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