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明纬29a电源的指点下

楼主(2012-12-08):
有用明纬29a电源的没?上面有有3个正极输出。三个负极输出,是不是选一个正负极就能输出29a,还是要把3个并起来才有29a?

网友:
随便选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就可以工作了,不确定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啊,呵呵

网友:
只用一个就可以。

网友A:
因为它的最大额定输出电流如果是30A,那就是30A无论你把几个并在一起还是30A。盒子里面的输出到端子只有一条线。这一条线连接着外面的三对端子。无论你怎么并联,它在物理上只是一条线中间分开接了三个接线柱然后又合并到一条线上。

网友:
随便一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它的最大额定输出电流如果是30A,那就是30A无论你把几个并在一起还是30A。盒子里面的输出到端子只有一条 ...

哦。我没有拆开过,所以才有此一问,因为刚才看到有个模友的一个台达电源,说是要把所有脚并联才能最大输出。

网友:
明伟的电源不错 我用了快两年了 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