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eba ff9 控 升级为2.4G 应配什么型号的高频头和接收 ...
futeba ff9 控 升级为2.4G 应配什么型号的高频头和接收机

楼主(2012-12-08):
futeba ff9 控 升级为2.4G 应配什么型号的高频头和接收机?求解答哦

网友A:
我用的富斯凯,很好,从未失控过,不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 TM-8
接收机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C:
我用飞梦的,套装便宜,接收也不贵;瑞斯凯据说是国内最好的,传输距离远,抗干扰比较强,但相对贵一点。

网友D(2013-02-04):
我用的富斯凯,很好 在淘宝上收 T8FG接受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有原装情节,或者接收机想复用,就买tm-8高频头,接收机选fasst兼容的就可以了。
不过这高频头加上ff9,也差不多能买个t8fg了。
或者就买个frsky的高频头吧,需要配合frsky的接收机,注意frsky还有兼容futaba的接收机,别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