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想不到会断这里,意外啊~~

楼主(2012-12-08):
今天难得的好天气,可是没得爽飞,第一块电没飞几下就自旋炸了,原因居然是断L臂的支撑柱,真是意外啊~~
还想用双好桨来爽爽,全新的3G桨,不到一回合就报废了,心痛啊~

可能是以前炸过有隐伤,飞行中这个支点断了引起自旋炸机

没有备件,买也来不及,只好DIY一个顶着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机?

这是坠机····

网友B:
炸得奇特

网友C:
自旋切熄火。。。或许能保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机?

杂交机,机身是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360

这是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得奇特

确实啊,飞行中途断那里,这次是吸联教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旋切熄火。。。或许能保住。。。

自旋时比较低,反应过来熄火都到地了,还好有一支大桨没事,以后或者可以再用

网友:
这是鸡鸡

网友:
慰问楼住一下

网友:
看来楼主还在还念SJM啊!!果然是忠实粉丝!!我也是(*^__^*) 嘻嘻……!我还有SJM325SE一架现在还服役航线!

网友:
越越的尾巴~

网友:
飞机有型啊~~ 飞前多检查检查是个好习惯啊~,炸鸡后修理的时候顺便看看有没有暗伤

网友:
我就炸過這種!!!!!!!!!!!!!!!!!!!!!!!!!!!!!!!!!!!!!!
反正有零件可換

网友:
飞前检查是必要的。

网友:
楼主自制的机身别我想想的坚固,挺好。尾巴那坏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以后也的检查那了

网友: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旋时比较低,反应过来熄火都到地了,还好有一支大桨没事,以后或者可以再用

表示模拟器练熄火降落都不下五百次了,高度低的话(G4模拟器直机常常被我蹭坏尾桨),我通常故意猛地拉高到十多二十米再切熄火,熄火后自旋很快就停了,再利用下落时的气流保持转速,平稳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