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小打磨机

楼主(2012-12-08):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4Nzg5Nnw2MzRiMDNhNDdhYTg2M2I0OTdiZDdlODAwOTdmYzk2NXwxNzMyNTg5MTE5&request=yes&_f=.jpg淘到一个纺织厂用电动清洁器,又叫电捻枪,电机轴径5MM,滚动轴承,老货,做工不错。
上网查参数,36V,8W,8000转。
将清洁针拆掉,用废电磨转子夹头车孔做一夹头,用顶丝装在电机轴上。
用一输出10V,1A稳压器改成输出60V,滤波电容换个耐压超过60V的。
将电机和稳压器通过船形开关相连,使用效果不错,用其连续打磨抛光过半小时,电机微热。
话不多说,上图。

复件

新貌

新貌

复件

改制

改制

复件

拆解

拆解

复件

原状

原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蛋???????

非也,钢针枪。

网友B:
楼主,镶牙的打磨机很好用,四万五的转速,带正反转,无级调速。做玉器的都用这个,有配套的工具,一个根具很便宜,几毛钱一个,啥形状的都有,新工具磨铝小意思。就是贵啊,我买的1台一千,最关键是同心度高,雕刻工具不稳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镶牙的打磨机很好用,四万五的转速,带正反转,无级调速。做玉器的都用这个,有配套的工具,一个根具 ...

谢谢关注,我的小打磨机使用效果还不错,比我淘的二手韩国世新打磨机更有力,夹头的中心孔是用车床车的,同轴度很好,转速应该能达到15000。船型开关是六脚三档的,正转、停止、反转三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