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电源给B6 供电,已接负载但12V还是降得厉害?

楼主(2012-12-08):
不是说什么5v 3.3v 要接负载。我直接从使用中的电脑取电,那不是5v 3.3v  都有负载了嘛?  我电脑是集成显卡+双核 ,功率很低的。应该不会是电不够用吧!

现在我B6 充电电流只能设置到1.2A   ,1.3A 都不行    why?   我看有人根本不用什么负载,一样用的好好的。我换了个品牌电脑的电源,一样不行啊

网友:
把b6最低电压设为10v,默认是11v的

网友:
    电脑电源的功率应该是12V,5V,3V一起加起来之后的功率,应用12V的话300W电源应该100W不到吧?光CPU供电就差不多上百瓦的功率,显卡再差也有个30W吧,还有硬盘,光驱等等,小心造成电压不稳连累了主机。。。

网友:
電腦用的usb接頭是5v 最大電流500ma可能會很吃力

网友:
不知道你电源的功率多大,电脑要去掉至少200W,而且12V供电脑电流多的话,给充电器的就很少了,

网友A:
楼主给多少V电池充电?

楼主:
集成显卡+双核 ,功率很低的  --满载才100W。何况我没有满载。 还有b6最低电压不能设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多少V电池充电?

3S 啊。这样算起来才15W的  也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成显卡+双核 ,功率很低的  --满载才100W。何况我没有满载。 还有b6最低电压不能设置的吧?

CPu功率起码在50W左右,主板也有个60W左右,硬盘在80W左右,就算你不是满负荷工作,起码也要有100W左右的功率

网友:
要不你干脆吧电脑电源拆下来,只接平衡充,看看供电能到多少

楼主:
那就更不行了。肯定不是电源功率不足的问题。硬盘 要80W?  你多加个0吧。一般都10W.主板么做多也就30W。

网友:
用电脑电源真的挺麻烦,我的12V 最大输出400W,曾经用来测试过64MM涵道,可是只要把MAXPRO插上不管充什么电池充电器都会闪屏以致充电错误。然后就放弃这么玩了

网友:
我一直用电脑电源给B6供电的,很好用。旧电脑电源,直接用

网友:
电脑电源有+12  -12 -5 +5 有电流输出表示,选电流的就可以

网友B:
你直接把给显示器供电的12V插头插到B6上看看能上到多少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把给显示器供电的12V插头插到B6上看看能上到多少A电流

我显示器内置电源的,不然早用了,还费那事。现在外置电源的显示器不多了吧。 by the way  模型店里30+ 的12V5A 电源其实根本不用30 的,但在其他店卖嘛就要另付快递了。提醒大家一下。其实B6 用 15V电源更合适(其降压效率比升压效率高),东芝笔记本电脑电源一般就是1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显示器内置电源的,不然早用了,还费那事。现在外置电源的显示器不多了吧。 by the way  模型店里30+ 的 ...

嗯嗯, 用15V电源比12V靠谱.由其是冲4S以上电池时. 淘宝上有卖2手电源的,一般12V 5A的10块上下一个.如果不是为了通用性的话还是搞个15V的比较好. 12V的电源就是通用性强点.

楼主:
现在有些电源是3.3V、5V、12V  独立稳压的,那取12V电就可以放心的取。即使满功率推动A6也没问题,但游戏最好不要同时玩了。价格也不贵200。就够了http://www.360buy.com/product/431836.html  像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