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只能手动起飞和降落,但是飞离地面多高才能切换模 ...
NAZA-H只能手动起飞和降落,但是飞离地面多高才能切换模式呢?降落时多高切手动?

楼主(2012-12-08):
NAZA-H只能手动起飞,但是飞离地面多高才能切换模式呢?降落时多高切手动?很不知道,很纠结

网友A:
看来飞控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B:
有事故了

网友C:
这个只能靠尝试了

网友D:
不产生地效的高度就行了吧

网友E:
在保证自驾的反馈是对的,还有就是GPS信号不错的时候,离开地面多高都能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