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银铜钎焊料焊钢材?操作上要注意些啥?

楼主(2012-12-09):
弄了根25%银的钎焊丝和助焊剂,熔点是700-800度。

明天去充氧气和丁烷,准备焊用40Cr做的两个零件。

之前用氩弧焊焊过这两个零件,但效果不好,有些地方都开裂了,所以没焊完,准备自己钎焊。

网友A:
用氧气和煤气就可以,只要有焊枪,接法和氧气、乙炔用法一样的,煤气接一个减压阀。
很好用,我天天都是这样焊的,铜的、银钎都是可以的。注意控制火候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氧气和煤气就可以,只要有焊枪,接法和氧气、乙炔用法一样的,煤气接一个减压阀。
很好用,我天天都是这 ...

这样没有防回火的装置,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氧气不用减压阀,煤气要平常用的就是,乙炔一定要。

网友:
用了好多年了,注意焊完东西要关气,如果忘了长时间、、、、、、嘿嘿不得了

网友:
和焊车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