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请问焊接法兰盘的问题

楼主(2012-12-09):
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小的手扳车,主轴突出只有1.5cm,突出部分直径是3.7cm,通孔1.4cm,没有螺纹,请问能通过焊接法兰盘装上80的卡盘吗?

楼主:
就是这样一个小嘴,不知是否足够焊接法兰盘

网友:
就算焊上又能做什么?考虑过精度和安全吗?还不如用车床车一个T字法兰用夹头夹住安全。

楼主:
夹头夹住不就几乎没通孔了吗。

网友:
我家那个也是还没解决,木坛这个一看没中托也没敢上手,据7兄说他的就是自己焊接的

网友:
这个是个问题  但是肯定不能焊在车床上面

车床上面这部分 很可能是铸铁  就算不是铸铁也是调质过的材料  不一定焊得上

就算焊得上 主轴的精度也废了

网友:
绝对不能焊,焊上也会很快自己下来,考虑其他方案。

网友:
用拉杆拉住,不出大力行 。

网友:
这是专门给细杆钻孔用的,干别的要改造,太麻烦了。

网友:
做一个法兰盘套在外面的圆筒上不就可以了吗?可以 在平面、侧面用螺丝固定,不需要焊接。

网友:
主轴拆掉,在直径3.7cmx1.5cm处校正后加工挑36X1.5螺纹,再配法兰螺纹旋紧后加顶丝锁紧。

网友:
11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
不焊接也行,做个抱紧式的法兰。

网友:
知道摩擦焊接吗,这个焊接个法兰的话用摩擦焊机最方便了

网友:
主軸太鏽了
先拆下除鏽換軸承先

主軸拆下後就有很多方法了
最好的方式是找台能車牙的爛車床在主軸上車個M36的正牙即可
以後你就方便了
大大小小的夾頭任你換

簡單的方式就是銲
但主軸管壁很薄
要小心隔熱以防止變形

更簡單的方式連拆都不用拆
直接車個法蘭用原來的筒夾拉住即可
但要有後拉桿才拉的住
缺點是通孔不見了

淘垃圾前先翻翻舊文後
你就不會去找這種麻煩了
同樣價格買個有螺紋會簡單很多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今天整天都没空回复,综合起来是3种办法,用原来的筒夹夹持的话没通孔了,这个还是不好,现在还没买,等有买的话,先拆下主轴问下本地的师傅看能否挑丝,不能挑丝再焊接。

网友A:
主轴凸出斜面部分加工园,然后加工法兰内孔小于主轴直径,加热法兰红装,冷却后自然抱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轴凸出斜面部分加工园,然后加工法兰内孔小于主轴直径,加热法兰红装,冷却后自然抱紧

这样可行吗?有没有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行吗?有没有例子

红装件是很紧的,在机械中经常用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装件是很紧的,在机械中经常用到。

法兰是装好了,但问题又来了,自宫后的卡盘怎样装到法兰上,主要是法兰与床头的距离太小(焊接也一样),螺丝不好上,总不能卡盘也烧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法兰是装好了,但问题又来了,自宫后的卡盘怎样装到法兰上,主要是法兰与床头的距离太小(焊接也一样), ...

您好,您说的确实是个问题。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一般的法兰和三爪连接的螺丝孔都是沉孔的。用内六角螺丝连接,是不是可以不做沉孔,用外六角螺丝连接呢,另外考虑法兰与床头的距离过小,螺丝无法穿进,螺孔可以做成开口式的。不知这样是否可以解决。我做的小床,就是采用了红装加焊接的方法。法兰与主轴连接处车出坡口,红装后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