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T DEVIL 480组装

楼主(2012-12-09):
话说某天正准备出门去爽。爽什么?大伙都懂的。忽然踢到一个箱子……
打开,铺了一地的小袋子、大袋子、不大不小中袋子
开工开工
忽然发现好东西
俺的习惯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
看看碳板,还算厚实,边缘还算干净,有点小毛刺,不分左右
主轴座
电机
板和机身连接件 这里说多句,看到上面的螺丝了吗?预先把螺丝上到金属件上,这样很方便,不至于到处去找螺丝。装过的机子中,Synergy的E7也是一样的包装方式。省去了找螺丝的麻烦,装的时候多个工序,把螺丝拆下来。是要拆螺丝还是要找螺丝,屌丝们如是说……
反过来看看电机板,带散热槽的。在现在大功率电机,大C数
电池
横行的这年代,很有必要
先把底板和机身连接件、脚架装起来,这里的精度,良好!
装好后
把主轴座和电机板上到一边侧板上去,看到脚架拆了吗?这里俺返工了,上好后发现,另一边盖不上,只好先把脚架先拆了。
光光的PP
预装好的一体尾管座和对转齿座。试转了下,顺畅,无虚位,精度不错
找到机身的其它塑料件的部分,电池板 陀螺板 尾
舵机
座
通通装上
可以盖别一边侧板了。这里发现…… 所有的孔位都对得上,只是,都有点偏大。这里在调试的时候要细心了,不然会造成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震动啊 主轴磨损啊之类的
装好的样子,顺便装上脚架,站直了,别趴下。所有的螺丝,都只是预紧下,全部没有上胶。就是因为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所有的孔位都偏大,要仔细调整。如果这里是一体的主轴座,那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
插入主轴,试试顺畅度。顺利插入,有点紧。问了下,是推力轴承座,那有点紧是正常的。想拔出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没受力点,不好用力……
路人甲:你个笨笨,把T头装好不就行了
T头,也是预装好的,检查过的,上胶情况良好。省很多事了,适合我这种懒鬼。ALZ的SDC,有点象LOG800的样子。方方正正的,我喜欢。为什么?看到那棱角没?调零螺距不用螺距尺了,直接对齐就行了。说的是桨夹,别看摇臂!!
十字盘
反过来看看,挂了只能换了,自己换轴承,有点难。上胶情况,良好,赞一个;虚位很小,再赞!
大齿中心座组,也是预装好的
反过来看看,大齿是斜齿,应该可以减小噪音。再看看小齿,嗯,大家都懂的,看看就好。跟早期鸭子一样的
装上装上,有点样子了。其实这里装的顺序是,先把十字盘,T头装上,再把主轴拔出来,然后再装入大齿盘组。别问我为什么,自己往前看。顺便提醒一句,那个铜环别忘了上!!PRO系的主轴,带了调整垫片的,一片都没用。
到尾巴了,俺先把亮橙色的尾桨装上了。爱死它了,空中尾巴N清楚。也是一个个螺丝拧过检查的,然后发现是……无用功。胶打得很足
然后?没有然后了,懒得拍了 一口气装好尾巴
草绿色的是啥?
FAST DEVIL的精粹,是漂亮了,只是调整,变麻烦了,咋麻烦?看下图
虽然有定位孔,但还是有调整的余地。加上那个全包壳,调整变得有点烦了。但为了马叉虫,俺认了。
360MM的大桨
呼呼,完工!!!
看看旋翼头
再躺下看看,躺下?你想干什么?

网友A:
这个飞机漂亮啊

网友B:
说说你的电子配置

网友C:
真漂亮!金属件做工不错~~~多少米入的?

网友D:
飞越抄亚拓 kds抄logo 这个就是机身抄亚拓pro 升级450 机身壳子抄SAB Goblin
但是因为成本工艺问题 无法做出强度够的尾管 所以尾巴只是样子 无意中增大了飞行重量
简单的说 多此一举 就是好看
更简单的说 增加了炸鸡成本
旋翼头也是抄袭后改了造型
不知道金属件强度如何
期待炸鸡 哈哈

网友E:
LS的也太沒品了吧
那一家的托 招一下~

网友F:
这不就是加长版pro么,不过这个全包壳真漂亮。看鸡做工很精致

网友G:
昨天刚买了FAST 450空机还没发货,纠结要不要直接换480

网友H:
这机机空机重量多少?

网友I:
查了下淘宝,要1398元,显然贵了些,样子还可以,450的机子卖到这个价有点偏高,不超过1000应该还不错,

网友H:
搜了一下,空机540克。
那么空机+蝎子2221+凤凰50a+215mg*3+ds95i+mb+富力1300电池就是540+81+48.2+60+21.2+20+206大概976克,确实是挺重的。

网友:
机子挺漂亮。。。。稀饭。。。。。

楼主:
老实说,装的时候并不抱很大希望的。装后的总体评价,是还可以。金属件的做工,精度,令人满意。侧板的加工精度,有待提高。全包设计,是亮点与否看个人

找天飞飞看 会不会有沉重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图片都挂了,是被网站和谐了吧

图片都在的,俺用游客身份登 陆也没事的。

网友:
很早就看这机子了,漂亮。可就是太贵…

网友K:
西装是挺好看的啊...不知道现在富丽的金属件咋样,之前用过250的主轴,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实说,装的时候并不抱很大希望的。装后的总体评价,是还可以。金属件的做工,精度,令人满意。侧板的加工 ...

电机是关键 必须上蝎子1630KV才不浪费好看的机身 不然就成花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西装是挺好看的啊...不知道现在富丽的金属件咋样,之前用过250的主轴,软

现在金属件表面处理很漂亮,精度也不错。材质还不知道,这个要炸过才能验证,不过这机不是用来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金属件表面处理很漂亮,精度也不错。材质还不知道,这个要炸过才能验证,不过这机不是用来炸的{:1_61 ...

材质用手一摸 一拿就知道密度强度了 有质感 表面金属感强些 说明用料强度足
金属件要有钢性 要有柔性 掌握临界点最难 山寨厂家的都偏软 且螺丝 轴承强度耐久都不够

网友:
喜欢的很!

网友: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