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800-高东生态园第一次玩帆船

楼主(2012-12-09):
2011年开始入模,先是电固。买过两架飞机,自己动手做过一架KT板机,玩得不好,加上场地难找,半途而废了!

2012年年底,对帆船有了兴趣,反正遥控也可以接着用。装了一艘800,今天天气预报3~4级风,带着一家人就去了高东生态园。

门口与保安确认了一下,是可以玩帆船的。当然,费了很大的劲和他讲清楚,我的帆船是怎么回事情。

水域不错,人不多,这正是我需要的。压力不大,万一出丑问题也不大。

直接上照片吧!照片是老婆拍的,单反她不会用,随便瞎拍的,凑活看着。

可能理论基础比较好,加上玩过一阵子帆船的模拟器,玩得很顺利。船开得出,回得来,三角航线也基本没有问题。

共计玩了近2个小时左右,中间上来检查了一下漏水情况,密封很好!即便是最后,也只在里面倒出一点点儿的水。2300maH的电池组电压从5.5伏玩到了5伏,控的锂电就不用说了,根本没事!

后来,风势渐大,老婆小孩也叫冷,于是只好收工了!

网友:
多悠闲的感觉,顶

陈伯

网友:
帆船也很漂亮的。顶

网友A:
楼主怎么把船放下水的呢,拎着桅杆顺下去的吗》?

网友:
欢迎新帆友入伙哈!

网友:
一家人就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把船放下水的呢,拎着桅杆顺下去的吗》?

我也刚开始玩帆船,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800的桅杆和船体的固定型式决定了不要提着桅杆把船放进水里,因为桅杆其实就是站在甲板上,靠几根线系着而已.

这就要求玩船的场地了,最好是有那种码头或者亲水平台的地方.还要注意水深,因为有铅锤,帆船有一定的吃水深度. 还要注意水草,如果有,尽量躲着它们开船.

这样你就可以用手捧着船体把她放在水里,当然,有时候也需要跪在地上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想法,做俩个吊索一样的东西,硬的或者软的都可以,高度一米左右,一个兜着船艏,一个船艉,这样就可以在没有亲水平台的地方直接收放帆船了.你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刚开始玩帆船,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800的桅杆和船体的固定型式决定了不要提着桅杆把船放进水里,因为 ...

和我一起玩船的田哥想过这么做个杆子,等他做好了给你上照片

楼主:
好,等着看你的照片.

其实家附近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玩船,可就是因为没有亲水平台/码头,放船、收船很不方便。有了这利器,每次就不用跑那么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起玩船的田哥想过这么做个杆子,等他做好了给你上照片

等你照片!

网友B:
我也曾有过一条超越800,完全了解你说的桅杆座固定方式。实际上,只要侧支索、后支索固定得当,张力适中,拿着桅杆放船是完全可以的。要找到一切都理想的放航场地对绝大多数帆友来说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正确的收放船动作才是安全操作的基础,尤其是在风力较大的情况下。城区图和柴油机二位的想法对帆船模型来说并不是十分合适,帆船尾部面积颇大的舵片很可能会勾住你们说的吊带,且因为舵的后缘基本上已经与船尾封板平齐,所以在它的后面也基本上没有挂吊带的位置。再加上帆船模型自由摆动的驶风杆、横撑、支索等都是很容易勾挂吊带的突出部件,所以建议还是不要使用。
正确的放航动作大致是这样的:
1. 确认放船位置水深是否足够(至少半米),确认水面距离地面高度(不能大于桅杆高度),确认放船位置水下无明显突出障碍物,无水草, 岸边最好近乎垂直于水面,不能带有明显坡度(很危险,放航人存在意外滑倒落水的可能)
2. 确认风向,尽量选择迎风起航(主要是为了避免突如其来的阵风造成意外姿态,难以控制,如果不允许迎风起航,则尽量选择顺风),起航方向尽可能与放航台垂直
3. 确认发射机正常,船上接收电源打开,舵面、收索机工作正常,帆打开至半放帆状态
4. 控最好用吊带挂在脖子上,没有吊带则放在手边容易触及到的位置,切记不可过分靠近岸边,以防不慎落水
5. 水位较低的情况下,两手依次持握稳向板、桅杆中下部、桅杆上部、桅杆顶部,直至船体漂浮于水面。在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船头对准风向,否则受侧风影响船体将会剧烈摆动或偏转,难以稳固持握
6. 保持好船头与风向夹角,向远离放航台的方向操纵模型驶出一定距离后,再将帆角调节到适当角度航行。
下面说说正确的收船方法,这在大风天对保护模型尤其重要:
1. 通过调整帆角降低船速,以垂直航向驶向放航台(切记:迎风放帆减速,顺风收帆减速)
2. 估算好速度与距离,即将靠岸时操控模型转向至正迎风,帆角开至最大,(俗称飘帆,此时帆不做功,船没有动力来源,速度会降到0甚至倒退,所以一定要估算好距离),视水面高度果断抓住桅杆上部或中部,顺势向上提起,另一只手交替向下抓住桅杆底部、稳向板中部,将船拿上岸边。 顺便说一句,平时拿船要手握稳向板中部,船体与地面垂直,船头或船尾朝天,桅杆顶部指向下风方向。

注意风向(观察水面波纹)是背对放航台,所以收船时船头基本正对放航台。动作应果断准确。避免碰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曾有过一条超越800,完全了解你说的桅杆座固定方式。实际上,只要侧支索、后支索固定得当,张力适中,拿 ...

谢谢钟老师讲解的这么仔细,很久没玩帆船了,又温习了一遍。

楼主:
谢谢triplane写了这么多和我们这些新人分享!

今天又在附近几个水面逛了逛,发现要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岸边最好近乎垂直于水面,不能带有明显坡度(很危险,放航人存在意外滑倒落水的可能)”,不易啊!

附近的池塘基本上边缘都是有坡度,慢慢变深的。于是,我的想法是用两根硬杆,前端配合船体底部线型弯曲,托住艏艉两头的船底,人在岸边以45度角左右的姿势在这样有坡度的池塘边放船。不知行否?

网友:
好惬意啊,其乐融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triplane写了这么多和我们这些新人分享!

今天又在附近几个水面逛了逛,发现要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

呵呵,一定要用横杆的办法也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解决好如何将托架解脱的问题。否则无法顺利释放模型,则会陷入尴尬境地,更加手忙脚乱。
提供两种方案供你参考:
1. 横杆头上系软绳,软绳末端做两个金属弯钩托住船底(表面可套上硅胶管一类柔软材料保护)。船体漂浮于水面后继续向下降低横杆,弯钩依赖重力继续下沉,与船体分离。
2. 如果岸边坡度较大,离岸边不远即可达到所需航行水深(类似于我们在松江的场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人可以站(蹲)在水边,尽可能接近水面,手持稳向板下部靠近压铅处,将船尽可能倾斜(躺倒),向前用力“扔”出去……这种放航姿势已经成为松江场地特有的风景。不过这样一来,收船就有可能变得麻烦了。一定要想好出的去,还要如何回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定要用横杆的办法也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解决好如何将托架解脱的问题。否则无法顺利释放模型, ...

我的想法就是你说的第一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就是你说的第一条!

这样做有两个不利的地方:1.需要助手帮你完成放航, 2. 大风天比较难于控制

网友A:
感谢钟老师的热心指导,我的小船每次都是硬靠岸,压铅底部都刮花了同感想找个好的放航场地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有两个不利的地方:1.需要助手帮你完成放航, 2. 大风天比较难于控制

软绳吊着,由于有拉着主桅的绳子的影响,还不如托着。画了个草图,提提意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钟老师的热心指导,我的小船每次都是硬靠岸,压铅底部都刮花了同感想找个好的放航场地太难了

上将 triplane 现在是钟校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绳吊着,由于有拉着主桅的绳子的影响,还不如托着。画了个草图,提提意见吧!

非常好的发明,标准的野帆必备工具,,功能强大,谢谢

楼主:
对臂力绝对是个挑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臂力绝对是个挑战!

搞根三节的凉根衣竿怎么样

网友:
这样的水面条件,绝对是必须

楼主:
这个周末两天上海一直都是阴雨连绵。今天中午还下了一场中雨。下午,实在手痒,一个人冒着小雨出门了。

因为天气不好,没有准备跑远,直接去了小区附近的一个景观河道。地图中黄色圆圈处,河岸成90度,提着桅杆直接放入,第一次在河道里面玩帆船。

这个河道与黄浦江相连,正好赶上涨潮,风向又是北风,所以逆风Z型行驶的时候要比湖面上吃力得多,且要不停地用舵修正才能保持航向。

还发现,超越800的尾舵死区确实比较大,这也可能是要不停地修舵的原因之一。

下次看看,能不能走到地图红色圆圈处玩船,那里水域更开阔些!

小雨寒风中,坚持了2个小时,人冻僵,赶紧回家泡脚暖身子!

网友B:
柴油机:
1. 帆船的操控本身就很讲究帆舵配合,两只手随时要不停配合~
2. 对于超越800这类模型,在没有十足把握的前提下,尽可能不要在大风天、开放水域、有水流的场地航行,否则一旦遇到迎风转向困难、停顿甚至倒退,无法操控的情况,极易造成模型丢失……这个不少帆友是有过惨痛教训的
3. 小雨中调船试航的不是你一个,金山这边还有我连续两天周末都在与你并肩战斗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柴油机:
1. 帆船的操控本身就很讲究帆舵配合,两只手随时要不停配合~
2. 对于超越800这类模型,在没有十 ...

呵呵,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还好,昨天风不大(三级以下),河道里的水流速度也不快,再说现场我是处于下风,即便万一失控船也会飘到我所处的岸边的。

不过,还是谢谢指导!

网友:
忽然发现进了这论坛就都成了顽童,一家人一起玩尤其开心

网友:
好漂亮的帆船啊!

网友:
好久不玩帆船,看来该跑跑了元旦

网友:
顶啊~~想入门帆船,喜欢上了季风900,黑色那个。帆船需要填充泡沫塑料增加储备浮力么?

网友C(2016-07-28):
请问楼主,帆船的模拟器 在哪里有?苦于没法练习,所以帆船技术一直不好,能共享一下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帆船的模拟器 在哪里有?苦于没法练习,所以帆船技术一直不好,能共享一下软件吗?

不要指望模拟器了,帆船这个东东是比较感性的,多操作多想想一定会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