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普通的螺旋桨做成涵道的样子就吹不出风来了呢?

楼主(2012-12-09):
如题,为什么普通的螺旋桨,做成涵道的样子,也就是在螺旋桨外加装一个圈,就吹不出风来了呢?望高手回答下

网友:
不会吧。。。我们当时整过一个,可以啊。据说比没加圈效率高。你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桨的螺距不一样吧。。

网友:
转速不一样

楼主:
以前搞过,加个圈上去,就没啥风力了,一直不解,要怎么做才能加个圈后,风力一样,或者更强劲

网友A:
你说的,就和所谓的涵道螺旋桨差不多,百度里面有,是不是把圈直接固定在螺旋桨的外侧,螺旋桨转动的时候带着圈一起转?
那东西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考虑到空气的摩擦阻力,这种结构的效率并不高。
也因为摩擦阻力的关系,转速会变慢,吹出来的风自然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就和所谓的涵道螺旋桨差不多,百度里面有,是不是把圈直接固定在螺旋桨的外侧,螺旋桨转动的时候带 ...

你好,不是那个意思,就跟做成涵道一样,只是螺旋桨转,外面那个圈不转的。

网友B:
你想要的就是涵道的效果,看看涵道叶片的形状和转速与螺旋桨的差距就知道了,干的活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的就是涵道的效果,看看涵道叶片的形状和转速与螺旋桨的差距就知道了,干的活不一样

是啊,就是想用普通的螺旋桨做出涵道的效果,有没有什么螺旋桨适合的,

网友:
你的意思很好理解,同样大小的螺旋桨直径,涵道的电机比螺旋桨电机功率大十倍~你一个2212能和4060比?外面那个叫风筒,结构是严谨的,有聚气,引流的作用。不是随便弄的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