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架子,刚想的,是否可行---------------------------------

楼主(2012-12-09):
淘宝上的650轴距的架子太重,自己设计了一个,请高手指点,这样是否可行,
1,用镂空的铝合金管做骨架
2,此架构中心板不需要起坚固作用,可以用最薄最轻的板材
3,电机固定点与架子连接点距离短,13的铝管即可很坚固

预计重量在300g左右,请指点!!

网友:
这不是H型机架吗?当然可行了。

楼主:
与H架的区别是,H要用中心板做连接固定件,这种不需要。而且H架的电机安装点和机架连接点过长,铝管要加粗才硬,这些都是细节,但很重要

网友:
顶。。拿分、、、闪人

网友:
早就有人在用,真是的

网友:
应该会重很多吧.................

网友:
管子多了两根吧

网友:
各有各的玩法,至于能不能飞好,就看你自己啦,哈哈,,,,

网友:
1. 重
2. 挖孔之后抗撞击性非常低。。。机臂容易撞弯(孔的地方应力集中)

网友:
楼主可以用轻木和铝方管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