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 充电电流问题

楼主(2012-12-09):
新到手PL6,发现一个怪现象,设置10A充电,开关电源输入显示5.6A,充电电流显示10A,不明白什么意思,接上功率仪,充电器工作在5.6A,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不一样    开关电源转换的是功率  不单是电流

楼主:
您的意思只要充电器输出的功率正常就OK吗?A123 电池,14.4*10A=144W,只要充电器在这个功率工作就正常?

网友:
基本上是。另外还要算上转换效率。26.5 * 5.6 = 148W。稍稍高于144W的输出功率。

网友:
算功率就对了

网友:
直接 1200W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输入电压 和输出电压不一样吧

网友:
如果是24v输入就是10a的一半左右,12v输入10a就在10a左右.还有电压在12v--32v越高电流就小些
输入电压12v冲12v的电池就是设置10a就在10a左右 如果是12v输入冲25v的设置10a就在20a 左右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A:
充电器坏了,不要再用。

楼主:
楼上的你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啥意思

坏了,我300块收尸体。